初级问题,51的脚不够,

楼主(2025-06-09):
ALE  EA 之类的能不能输出电平信号?怎么操作?谢谢

网友A:
建议另想它法

网友B:
去 STC官网 看看,定有收获

网友C:
是的,看2楼的信息。新一代的51早已没有这些老引脚,直接为IO了。将到的STC8052U有100 pin!

网友D:
换STC的51,现在有64脚的,马上有100脚的。

网友E:
换stm32的,脚更多

网友F:
EA,ALE,只有根据程序访问外部存储器才会输出相应的电平信号,平时不受程序控制
可以选择其它型号的MCU芯片,GPIO多,外设也多,如STC32或STM32等

网友G:
加串转并,并转串芯片。

网友H:
嗯,换芯片比较合适

网友I:
51唯一的优势就是工艺制程落后,走线宽,耐受大电流+抗干扰能力好一些,其他一无是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