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5] 用ST-Link调试AT32F415时连接不稳定,频繁断开。

楼主(2025-06-10):
用ST-Link调试AT32F415时连接不稳定,频繁断开。

网友A:
雅特力是兼容st的吧,但是建议还是用daplink或者他们家专门的调试器。

网友B:
雅特力AT32原厂没有适配ST-Link,请使用AT Link,DAP Link或Jlink进行调试。

网友C(2025-09-30):
看一下烧录器是否适配,最关键的是看电源是否稳定

网友D:
估计是线的问题。
虽然不是一个品牌,但内核还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