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J-LINK无法识别AT32芯片

楼主(2025-06-12):
J-LINK无法识别AT32芯片

网友A:
发一个截图看看你怎么配置的?

网友B:
一般情况是设置问题,具体问题还得具体分析

网友C:
这个是标准的开发板还是自己做的板子,标准的开发板一般是硬件或驱动问题板子问题较小,自己做的板子硬件软件都有可能发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