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35] 用AT32 work bench工具无法配置串口波特率600 ~115200

楼主(2025-06-09):
MCU用AT32F435ZGT6, 有谁能帮忙看一下,work bench工具里面要怎么配置,才能USART1-USART3, UART5波特率范围 600 ~ 115200;

网友A:
时钟树配置好了,串口波特率是直接输入的。

网友B:
可以看看我这个帖子的回复
https://bbs.21ic.com/icview-3457454-1-1.html

网友C:
AT32F402的串口波特率由系统时钟和波特率分频器决定。只要系统时钟配置得当,就可以通过调整主频或增大APB除频的方式,实现1200bps这样的低波特率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