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在PWM生成CH 1 CHN模式下使用TIM20

楼主(2025-06-09):
在G474中希望在PWM生成CH 1 CHN模式下使用TIM 20(高级定时器)通道1。此选项在IDE中不可用。
哪里需要设置?

网友A(2025-08-05):
PA8作为TIM1_CH1的主输出引脚,需设置为复用推挽模式并启用上拉电阻

网友B:
若涉及刹车功能,需将PA6配置为TIM1_BKIN输入引脚

网友C:
如果开发环境中找不到对应的配置选项,可能是由于工程未正确加载设备支持包。此时应手动添加MM32-KEIL-PACK路径至项目的包含目录,并确保芯片型号选择正确

网友D:
使用示波器验证PA8和PA7的波形是否对称且无毛刺;若不满足要求,可尝试调整死区时间或增加外部匹配电阻以改善上升沿陡峭度

网友E:
在无刷直流电机控制中,CH1和CH1N可分别驱动同一相绕组的两个半桥臂,通过互补PWM实现精确电流调节

网友F:
STM32CubeMX
图形化界面直观易用,适用于
快速原型开发

网友G:
启用:
HAL_TIM_PWM_Start(&htim1, TIM_CHANNEL_1);         // 启动CH1的PWM输出
HAL_TIMEx_PWMN_Start(&htim1, TIM_CHANNEL_1);      // 启动CH1N的互补输出

网友H:
主从配置:TIM_MasterConfigTypeDef sMasterConfig = {0};sMasterConfig.MasterOutputTrigger = TIM_TRGO_RESET; // 触发信号类型
HAL_TIMEx_MasterConfigSynchronization(&htim1, &sMasterConfig);

网友I:
TIM_HandleTypeDef htim1;
htim1.Instance = TIM1;                     // 选择高级定时器TIM1
htim1.Init.Period = PERIOD_VALUE;          // 根据需求设置周期值(如99)
htim1.Init.Prescaler = (17-1);             // 预分频系数=16(实际分频值为17)
htim1.Init.ClockDivision = TIM_CLOCKDIVISION_DIV1; // 不额外分频
htim1.Init.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 向上计数模式
HAL_TIM_PWM_Init(&htim1);                   // 初始化为PWM模式

网友J:
建议逐步检查GPIO映射、时钟使能状态及死区时间设置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