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F103中如何用SPL应用于项目,不用half库

楼主(2025-06-09):
我想为F103项目选择SPL而不是HAL
用GNU/GCC编译器在编译SPL代码
具体如何操作呢?

网友A:
从ST官方网站下载对应STM32F103的SPL库

网友B:
将SPL库中的CMSISFwLibUser等文件夹下的相关内容拷贝到工程文件夹中

网友C:
以Keil为例,打开Keil软件,选择“Project”->“New uVision Project…”,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保存路径并输入项目名称,然后选择对应的芯片型号

网友D:
在Keil的项目窗口中,右键点击“Target”选择“Add New Item to Group 'Source Group'”,将之前复制到工程文件夹中的文件添加到工程中

网友E:
不要忘记添加所有.h文件和必要的启动文件

网友F:
在需要使用外设的源文件中,包含对应的SPL库头文件,例如使用GPIO时包含stm32f10x_gpio.h,使用USART时包含stm32f10x_usart.h

网友G:
对于USART接收中断,可以在其中处理接收到的数据,并将数据存储到缓冲区或进行相应的业务逻辑处理

网友H:
使用SPL库提供的函数进行数据的发送和接收

网友I:
在发送数据时,需要注意等待发送缓冲区为空后再发送下一个数据;在接收数据时,需要及时处理接收到的数据,以免丢失

网友J:
完成代码编写和编译设置后,点击“Build”按钮进行编译。如果编译过程中出现错误,根据错误提示信息进行修改。编译成功后,使用调试器将程序下载到F103芯片中,然后进行调试和测试,确保项目功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