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I2c无法正常工作

楼主(2025-06-10):
我有一个旧程序,在旧版本的STCubeMX固件上正常运行。将其迁移到新固件,I2C通信不正常,不知道啥原因
截图如下

网友A:
固件版本差异导致的?

网友B:
检查时钟源和GPIO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C:
回退固件版本或联系ST官方支持。

网友D:
建议手动调整I2C配置参数,与旧版一致

网友E:
新版固件可能更改了I2C的时钟源或时钟分频设置,导致通信速率不匹配。

网友F:
检查HAL_RCCEx_PeriphCLKConfig(),I2C的时钟源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G:
用CubeMX重新生成代码,时钟树配置与旧版一致。

网友G:
GPIO配置问题?

网友H:
引脚的上下拉电阻是否启用?

网友I:
检查中断优先级配置(HAL_NVIC_SetPriority())和DMA配置是否与旧版一致。如果使用DMA,确保DMA通道和传输方向配置正确。

网友J:
检查I2C相关函数的调用方式是否与新版库的文档一致。尝试用旧版HAL库或LL库重新生成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