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如何将CppUTest Test Runner安装到STM32CubeIDE?

楼主(2025-06-10):
现在无法将CppUTest Test Runner安装到STM32 CubeIDE。
执行步骤, "CppUTest Test Runner" does not appear in C/C++ Unit Test -> C/C++ Testing -> Test Runner.“
如链接中所述
https://github.com/tcmak/CppUTestEclipseJunoTestRunner
将这些步骤在TrueSTUDIO上运行正常,但在STM32 CubeIDE上不运行。

网友A(2025-08-05):
前往CppUTest的官方网站或其在GitHub等平台的开源仓库,找到适合的版本进行下载。通常可以选择稳定版的发布包

网友B:
在STM32CubeIDE中创建或打开一个现有的项目。右键点击项目名称,选择“Properties”,进入项目的配置界面

网友C:
将CppUTest的源文件和头文件添加到项目中

网友D:
根据CppUTest的要求,修改项目的Makefile或其他构建脚本,确保在编译过程中包含必要的编译标志和链接指令

网友E:
在项目中新建一个专门的文件夹用于存放测试代码,然后在此目录下创建一个新的源文件来编写您的单元测试用例

网友F:
在项目中新建一个专门的文件夹用于存放测试代码,然后在此目录下创建一个新的源文件来编写单元测试用例

网友G:
仔细审查测试运行的结果,特别是那些未通过的测试案例。理解为什么某些测试失败了,是因为代码错误还是设计缺陷

网友H:
针对发现的问题进行修正,然后再次运行测试以确保问题已被解决。重复这个过程直到所有测试都成功通过为止

网友I:
可能需要指定额外的预处理器宏定义、库搜索路径等

网友J:
由于软件版本更新等因素,具体操作流程可能会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