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5] STM32L031K6无法ISP,读出PDI:0425,BID:NA

楼主(2025-06-10):
STM32L031K6无法ISP,读出PDI:0425,BID:NA

网友A:
ISP设置过程有问题导致的吧

网友B(2025-10-29):
检查USB转串口模块与STM32L031K6的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C:
芯片供电是否稳定

网友D:
如果芯片启用了读保护,可能无法进入ISP模式。

网友E:
复位电路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F:
更新工具版本到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