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UART没接收但标志位一直置位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5-06-10):
我只打开了接收中断,结果标志位一直是1,不知道哪里出错了。

网友A:
万一是MCU硬件问题呢,换个引脚试试看?

楼主:
会不会是接收缓存没读出来,一直卡着?

网友B:
看下是不是串口管脚复用没配置对。

网友C:
有时候波特率不匹配也会出这种怪事。

网友D:
RX引脚接地了吗?有干扰也可能导致标志置位。

网友E:
我碰过是NVIC优先级问题,换了个顺序就好了。

网友F:
你用的是库函数还是直接寄存器配置的?

网友G:
可以试下断点看看有没有接收中断进来。

网友H:
试下串口循环接收模式,可能更稳一点。

网友I:
用逻辑分析仪看一下串口有没有数据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