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G0的ADC采样电压偏低怎么校准?

楼主(2025-06-10):
测的值老是比实际电压低一点,内部参考也用上了。

网友A:
采样时间设太短也会导致电压偏低。

网友B:
我用内置VREF补了一下,效果好多了。

楼主:
ADC输入阻抗别太高,串个运放会好很多。

网友C:
你校准完之后存FLASH了吗?

网友D:
STM32G0的参考电压精度也就那样,别太较真。

网友E:
用外部基准电压测一测,可能更准。

网友F:
我以前也偏差0.1V左右,后来手动修正了。

网友G:
打开了ADC校准功能了吗?有的芯片默认不开。

网友H:
看看供电是不是稳的,3.3V有波动就量不准。

网友I:
试试DMA采样,看平均值会不会好些。

网友J:
测的值老是比实际电压低一点,内部参考也用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