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PWM输出波形突然不见了会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5-06-10):
程序没动,跑一段时间PWM就消失了,硬件没问题。

网友A:
试下重新初始化一下TIM,看能不能拉起来。

网友B:
会不会是定时器进不了中断了?

网友C:
看看有没有被其他功能重用了IO口。

楼主:
打断点看看PWM寄存器值有没有变。

网友D:
我以前是主频掉了,导致定时器停了。

网友E:
检查一下ARR和CCR是不是被清了。

网友F:
有没有可能是待机模式把定时器关了?

网友G:
用示波器看一下输出脚,确认是不是高阻了。

网友H:
确定TIMx时钟还在跑吗?

网友I:
看一下是不是别的任务把PWM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