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USB虚拟串口跑久了会卡死怎么排查?

楼主(2025-06-10):
每次跑几个小时就卡住,上位机收不到数据。

网友A:
尝试用CubeMX重新生成USB代码一遍。

网友B:
看一下是不是USB中断优先级冲突了。

网友C:
连续发送太快的话,有可能缓冲区爆了。

网友D:
我遇到是因为没及时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

楼主:
ST官方的CDC例程其实也不太稳定。

网友E:
可以加个watchdog防止主循环卡死。

网友F:
看USB线材和供电也有影响。

网友G:
用PC端串口助手看是否握手丢失了。

网友H:
可以试下每10秒重连一下USB端口。

网友I:
用逻辑分析仪抓一下USB数据会比较直观。

网友J:
之前遇到类似问题,我的stm32 usb死机调试记录:https://blog.d-l.io/stm32g0-hardfault-debug-cn

网友K:
用示波器监测一下电压。

网友L:
检查动态内存分配是否释放。

网友M:
检查电源是否稳定,必要时增加滤波电容或使用LDO稳压器。

网友N:
检查USB D+和D-信号线的阻抗匹配,避免信号反射。

网友O:
在代码中实现看门狗定时器如独立看门狗IWDG,定期复位系统以防止死锁。

网友P:
检查USB发送缓冲区是否被正确清空,避免数据堆积。

网友Q:
优化中断处理,用标志位或队列机制将数据从ISR传递到主循环处理。

网友Q:
检查代码逻辑是否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