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0] 用C0做外部中断的时候老是抖动

楼主(2025-06-10):
按键中断老是触发两次,已经加了简单的软件消抖。

网友A:
换成互电容方案,成本上升,但误触发基本没了。

网友B:
我一般加个10ms软件延时判断。

网友C:
STM32C0的IO防抖能力确实一般。

网友D:
能上电容的话,硬件抗抖更稳。

网友E:
用互斥锁+标志位能挡住大部分干扰。

楼主:
看下有没有共地,干扰源会引起假触发。

网友F:
打开上拉或者下拉可能会好点。

网友G:
有时候把优先级设高点反而更抖了。

网友H:
用定时器做外部按键检测也挺香。

网友I:
抖动严重可能是线太长,换短点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