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SPI主机模式下从设备没反应

楼主(2025-06-10):
SPI配置都对,从机却始终没回数据,是不是还漏了啥?

网友A:
从设备资料看了吗,有没有启动命令之类的?

网友B:
看下时钟极性是不是搞反了。

网友C:
CS信号有没有拉低?

网友D:
MOSI有数据发出去吗?用逻辑分析仪确认下。

网友E:
从机有没有初始化完成?

网友F:
SPI时钟频率是不是太快了?

楼主:
尝试先发0xFF,看看能不能读出东西。

网友G:
ST的SPI默认是MSB first,别搞反。

网友H:
看下是不是SPI TXE不清导致卡主。

网友I:
要不先用软件模拟SPI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