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I2C读EEPROM每次都要掉电重启才成功

楼主(2025-06-10):
程序跑起来第二次读就挂住,只有断电后才恢复正常。

网友A:
上拉电阻要选对,不然时序乱。

网友B:
看看是不是停止信号没发好?

网友C:
有的EEPROM要等写完成才能再读。

网友D:
I2C线拉太长信号反射严重。

网友E:
用逻辑分析仪抓一下总线行为更直观。

网友F:
EEPROM型号是哪一款?有些兼容问题挺多。

网友G:
CubeMX生成的代码有坑,我改了不少。

楼主:
开启ACK检测看看有没有应答失败。

网友H:
看下是不是初始化跑了两次。

网友I:
从机地址是不是8位还是7位设错了?

网友J:
I2C未正确初始化?

网友K:
时钟配置不稳定?

网友L:
缩短走线长度或添加总线缓冲器

网友M:
写操作时序:
发送起始信号→设备地址(写)→ACK→内存地址→ACK→数据→停止信号
等待写周期完成(典型 5ms,需延时后再操作)
读操作时序:
发送起始信号→设备地址(写)→ACK→内存地址→ACK
重复起始信号→设备地址(读)→ACK→读取数据→NACK→停止信号

网友N:
EEPROM 写周期约 5ms,未等待完成即读取

网友O:
电源不稳定或者电源噪声可能会导致EEPROM工作不正常。

网友P:
优化软件逻辑

网友:
断开I2C总线上其他设备

网友Q:
排查EEPROM状态

网友R:
检查 A0/A1/A2 引脚连接是否与软件地址匹配

网友S:
噪声干扰导致 SCL/SDA 长时间低电平

网友T:
避免在电源不稳定的情况下进行EEPROM的读写操作。

网友U:
I2C初始化配置不正确可能会导致通信失败。

网友V:
检查I2C总线连接

网友W:
I2C线过长易造成信号反射,建议缩短线长或使用缓冲器。

网友X:
与 I2C 总线状态、EEPROM 内部状态机或软件配置有关

网友Y:
检查I2C时钟频率设置,确保符合EEPROM的时序要求。可以尝试调整I2C时钟频率,看看是否能解决问题。

网友Z:
如果I2C的SCL或SDA引脚连接错误,可能导致通信失败。

网友AA:
逻辑分析仪能清晰显示总线活动,便于直观分析问题。

网友AB(2025-11-04):
I2C未正确初始化,初始化跑了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