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用H7跑SDMMC写文件特别慢

楼主(2025-06-10):
MM, H7, DM, sd
文件写入只有几十KB/s,比预期慢太多,不知道是配置问题还是什么。

网友A:
写前先格式化一遍卡,清理碎片。

网友B:
看看是不是没开缓存和DMA?

网友C:
FatFS默认缓冲区很小,得调一下。

网友D:
用4线模式了吗?1线肯定慢。

网友E:
ST的官方SD例程速度也很一般。

网友F:
SD卡是不是太低速了?换张试试。

网友G:
写文件时是不是一直开着写保护?

网友H:
文件系统挂载频繁也会拖慢速度。

楼主:
我以前直接裸写扇区,快很多。

网友I:
用中断+DMA组合效率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