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用TIM做输入捕获时一直是最大值

楼主(2025-06-10):
频率信号接上了,但捕获值每次都是0xFFFF。

网友A:
TIM和GPIO是不是没连通?用AF复用检查下。

网友B:
会不会输入信号太快,超过定时器频率了?

网友C:
引脚映射可能没配好,信号没进来。

网友D:
极性搞反了?上升沿/下降沿要搞清楚。

网友E:
试试用PWM信号源做测试。

网友F:
看下捕获通道是不是打开了。

网友G:
我以前是输入脚接空,直接FF。

网友H:
抓波形看看有没有进来信号。

网友I:
定时器预分频可能设太大了。

楼主:
尝试切换成另一组通道看看效果。

网友J:
是不是时钟频率过高引起的?

网友K:
检查输入滤波器设置,适当减小滤波器采样次数。

网友J:
可能是计数器溢出,导致捕获值不准确。

网友L:
如果使用DMA传输捕获值,可能DMA配置错误导致数据未正确传输。

网友M:
在中断处理函数中及时读取捕获值,并清除中断标志位。

网友N:
检查硬件连接和信号质量

网友O:
预分频器的值可能过大,导致计数器更新频率过低,无法准确捕获输入信号。

网友P:
可能因为捕获极性与输入信号不匹配。

网友Q:
滤波器设置不当?输入捕获通道的数字滤波器可能过滤掉信号边沿,导致无法触发捕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