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G4 DMA传输后内存数据错乱

楼主(2025-06-10):
传完后数据和原来的顺序完全不一样,有时候还会缺字节。

楼主:
看看是不是传输长度写错了,导致溢出。

网友A:
传输大小要对齐,字节不对容易错。

网友B:
DMA中断使能了吗?可能没等传输完。

网友C:
看下是不是目标地址没清空。

网友D:
尝试用HAL_DMA_PollForTransfer调试一下。

网友E:
DMA缓冲区最好用__ALIGN定义一下。

网友F:
Cache没清干净也可能出错。

网友G:
确保DMA是Memory-to-Memory模式。

网友H:
用逻辑分析仪观察总线变化也能发现问题。

网友I:
STM32G4的DMA比较敏感,配置细节多。

网友J:
大概率是DMA的配置存在问题

网友K:
DMA配置错误吧。。。

网友L:
硬件连接是否正常,有无干扰或噪声。

网友M:
缓冲区溢出导致的?

网友N:
中断优先级设置过低?

网友N:
DMA传输的缓冲区地址未对齐。

网友O:
在中断处理函数中是否正确处理了DMA传输完成和错误中断。

网友P:
时钟频率不匹配可能导致数据传输错误。

网友Q:
可能DMA模式选择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