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光耦电路学习,光耦输入并联电阻、并联电容,光耦输出滤波电路

楼主(2025-06-10):
一般的光耦电路,只需要输入限流电阻,输出上拉电阻即可。

实际使用时,比如工控等一些干扰大、存在浪涌电压等的场合,根据实际可以添加一些抗干扰电路、滤波电路,增加电路抗干扰能力。
比如:
1、给光耦输入两脚间并联电容、并联电阻。
2、输入端增加对电源钳位二极管。
3、光耦输入增加RC低通滤波。

右边四个二极管构成整流桥式电路, 电流可以从DO1+流向DO1-,也可以反向流。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lexcel/article/details/148411650

网友A:
光耦输入端并联电阻可以避免弱导通,电容可以抗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