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求教如何驱动三相 IGBT 逆变器模块

楼主(2025-06-10):
型号是CS15C60SJ,有偿

网友A:
找个空调的驱动电路就行了,就是一个普通的小功率IGBT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空调的驱动电路就行了,就是一个普通的小功率IGBT模块。

电路有,程序不知道怎么写

xch
参加高考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路有,程序不知道怎么写

那就爱莫能助了,要是有这资料就当老板搞变频器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