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玩转APM32之功耗管理应用场景的MCU电源设计可靠性

楼主(2025-06-10):
#技术资源# #申请原创#

       在AMP32单片机功耗管理应用场景下,绝大多MCU系统设计者会使用电子开关管(如MOS管、三极管、开关IC等)来按需切断、开通一些模块(或电路)的供电,而这些模块(或电路)的供电与MCUVDD是相同支流。电子开关管速度快,在开通瞬间,会造成MCUVDD瞬间下降(如下图所示),原因主要是由于电子管控制供电的相关模块(或电路)配置有较大电容瞬间充电引起。为保证MCU有可靠的用电环境,建议MCU系统设计者杜绝因电子开关管造成VDD较大较快的波动。
从测试对比来看,无论是用电池、稳压电源、LDO芯片供电,只要系统中VDD域有足够大的电容负载开启,都会引起VDD出现掉电情况(通常是快掉电)。而用电池供电时掉电幅度会更明显。
电源设计优化方案如下图所示,Q1MOS开关管,VDD_LCDVDD的可通断支流,C1LCD模块上的大电容。可靠的做法是,在Q1的栅极到地加一个C3电容(如100NF),即可保证Q1导通时,VDD不会有较大较快的波动,从而保证MCU有良好的供电条件。
另外还有一种改进思路,需要增加一个二极管和电容。原理:在原电路上加一个低压降二极管和一个电容,组成抗快速掉电电路。当重负载或带大电容的负载开启时,VCC产生快速掉电,此时二极管截止,MCU的VDD/VDDA由电容放电来维持短时间工作电源。如果电容足够大,掉电将很缓,且降电幅度可以很小。
注:如锗二极管导通时会有0.2V压降,这会让MCU的供电比原来降低0.2V,如使用ADC/DAC可能精度受影响。
对比下来,肯定是使用前一种优化思路最好。

感谢大佬分享,不满800字不予审核原创~点击查看活动详情https://bbs.21ic.com/icview-3431776-1-1.html

网友A:
如果添加二极管的话,会不会导致MCU的供电电压不足3.3V。
这时又要怎么办?

网友B:
这个方案还真没有注意。
一直想测试一下掉电波形,唉!

网友C(2025-07-10):
非常赞同楼主的观点,电子开关管确实会造成VDD的波动,影响MCU的稳定性。在实际设计中,确实需要考虑如何减少这种波动,保证系统的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