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M487SIDAE SPI从机模式接收数据异常

楼主(2025-06-10):
新唐M487SIDAE SPI从机模式接收数据异常SPI配置代码如下
                //SPI0 to 192Mhz
                CLK->CLKSEL2 =
                        (CLK->CLKSEL2 & ~(0
                                | CLK_CLKSEL2_SPI0SEL_Msk
                        ))
                        | CLK_CLKSEL2_SPI0SEL_PLL
                        ;
                CLK->APBCLK0 |= CLK_APBCLK0_SPI0CKEN_Msk;

                //SPI0 slave config
                SPI0->CLKDIV |= 0x4C;                                        //2.5M
                SPI0->CTL = 0
                        | 8 << SPI_CTL_DWIDTH_Pos                //8 bits
                        | 0 << SPI_CTL_SUSPITV_Pos                //2 SPICLOCK delay
                        | 1 << SPI_CTL_CLKPOL_Pos                //CLK IDLE Hight
                        | SPI_CTL_SPIEN_Msk                                //SPI Enable
                        | SPI_CTL_SLAVE_Msk                                //SLAVE Mode
                        | SPI_CTL_TXNEG_Msk
//                        | SPI_CTL_RXNEG_Msk
                        | SPI_CTL_UNITIEN_Msk
                        ;

仿真接收数据异常段如图所示:

楼主(2025-08-26):
硬件电路没有滤波,开启GPIO自带的滤波功能后数据正常了,应该是信号线上的杂波导致了SPI捕获错误导致了数据错误。

楼主(2025-06-10):
补充一点,已经关闭了所有其它中断,只开了SPI传输中断

网友A:
具体是什么异常?是有时候接收到的帧数据(一次9个字节)不对?

网友B:
是顺序不对吗?理想值应该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是什么异常?是有时候接收到的帧数据(一次9个字节)不对?

我主机发送的是固定9字节数据,但从机接收到的红圈内的数据是异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顺序不对吗?理想值应该是什么?

我主机发送的是固定9字节数据,0xC1,0x3C,0x4D,0x5E,0x09,0x1A,0x2B,0x18,0x00。红圈处是偶发的异常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主机发送的是固定9字节数据,但从机接收到的红圈内的数据是异常的

是已经确定主机发来的数据(MOSI信号)每次都是对的了?有用逻辑分析仪测试一下MOSI的数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已经确定主机发来的数据(MOSI信号)每次都是对的了?有用逻辑分析仪测试一下MOSI的数据吗? ...

用示波器测试的,波形没问题。实际上是用2路485跑的CLK和DATA,主机那边接收到的数据一直都是对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示波器测试的,波形没问题。实际上是用2路485跑的CLK和DATA,主机那边接收到的数据一直都是对的 ...

主机给从机发送固定数据的时间间隔呢?延长发送时间间隔或者降低CLK频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机给从机发送固定数据的时间间隔呢?延长发送时间间隔或者降低CLK频率呢? ...

发送频率是200hz,降低也不行。目前用的Clk频率是2.5M,低的没有试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发送频率是200hz,降低也不行。目前用的Clk频率是2.5M,低的没有试过。

1、如果CLK和MOSI的波形没有失真,2.5Mhz应该问题不大,可以降低试一下;
2、从机接收代码和SPI中断处理代码发来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如果CLK和MOSI的波形没有失真,2.5Mhz应该问题不大,可以降低试一下;
2、从机接收代码和SPI中断处理代 ...

void SPI0_IRQHandler_BISSCSSI(){
  SPI0->STATUS |=SPI_STATUS_UNITIF_Msk;
        temp1[tempcnt1][tempcnt] = SPI0->RX;
        tempcnt++;
        if(tempcnt>=9)
        {
                tempcnt1++;
                tempcnt = 0;
        }
}
SPI0->SSCTL寄存器没配置,因为没有使用硬件CS脚,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影响

网友C:
是不是忙不过来了? 主机是主控不会忙不过来

网友C:
192mhz 的MCU 处理2.5MBPS/8 的中断 大约仅有600周期跑对应接收函数。

我过去用600MHZ ARM9 中断模式接收4Mbps数据都掉渣卡壳。需要改用DMA接收。

网友A:
我从新唐科技官网找了用户手册,超过10M,无法上传附件,需要的话发我V信,我发你,你看下SPI章节,我没用过这芯片,但看上去应该还是初始化配置代码有点问题,有以下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从新唐科技官网找了用户手册,超过10M,无法上传附件,需要的话发我V信,我发你,你看下SPI章节,我没用 ...

手册我看过了,主要配置我对照看过了。主要是他可以收到数据,只是会出现偶发的错误,这种就很麻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册我看过了,主要配置我对照看过了。主要是他可以收到数据,只是会出现偶发的错误,这种就很麻烦 ...

降低CLK频率也是一样效果吗?硬件电路在信号线上有木有加RC滤波?截止频率是多少?示波测试出来的CLK波形有吗?发来看下。可能是CLK和MOSI的时序要求处在临界位置导致的。
SPI0->STATUS |=QSPI_STATUS_UNITIF_Msk;  这个掩码值是QSPI_STATUS_UNITIF_Msk?应该是一样的,他们的bit值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192mhz 的MCU 处理2.5MBPS/8 的中断 大约仅有600周期跑对应接收函数。

我过去用600MHZ ARM9 中断模式接收4 ...

DMA也用过了,差不多是一样的现象,传几组之后发生错位。之前一直以为是DMA触发的问题。但是现在关闭所有其它中断,只开SPI的接收中断,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收,还会发生这个异常,就很疑惑了

xch
还有就是clk 的相位配置错了。得用双踪示波器看 clk 和mosi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低CLK频率也是一样效果吗?硬件电路在信号线上有木有加RC滤波?截止频率是多少?
SPI0->STATUS |=QSPI_S ...

笔误,实际是SPI_STATUS_UNITIF_Msk。硬件电路上没有滤波,是直连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笔误,实际是SPI_STATUS_UNITIF_Msk

如果软件本身没什么问题,那就看下硬件;
硬件电路在信号线上有木有加RC滤波?截止频率是多少?示波器测试出来的CLK波形有吗?发来看下。可能是CLK和MOSI的时序要求处在临界位置导致的。只要降低CLK频率测试一下就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低CLK频率也是一样效果吗?硬件电路在信号线上有木有加RC滤波?截止频率是多少?示波测试出来的CLK波形 ...

降低CLK频率是一样的,在从机的SPI引脚处直接抓的电平,波形没有留,但是没有发现明显的波形畸变异常。如果是CLK和MOSI的时序采集问题,下降沿采集接收数据,波形上没发现异常,因为大部分数据都是正常的,只有偶发的那么几个字节,异常处的波形很不好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软件本身没什么问题,那就看下硬件;
硬件电路在信号线上有木有加RC滤波?截止频率是多少?示波器测试 ...

硬件没有滤波,我是在GPIO处抓的CLK和data波形,下降沿采集,没发现相位上的明显异常。示波器解码也没问题,示波器目前没在身边,明天贴下波形图吧,但是看上去没啥异常。数据整体是对的,就是那个偶发的异常,即使真的是波形异常了,也不太好抓。
实际上新塘这个使用SPI的从机做了一个数据监听的功能,总线基于485。主机那边返回的数据一直都是正常的。所以我怀疑并非是硬件问题。将CLK降到115200,还是那个现象。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硬件没有滤波,我是在GPIO处抓的CLK和data波形,下降沿采集,没发现相位上的明显异常。示波器解码也没问 ...

可以用GPIO 输出个触发示波器脉冲。发现异常时触发一下示波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件没有滤波,我是在GPIO处抓的CLK和data波形,下降沿采集,没发现相位上的明显异常。示波器解码也没问 ...

好的,那硬件电路没有滤波,主机和从机的CLK信号是直连的了,没有接下拉电容,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