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32F103 UART唤醒功能测试与实践

楼主(2025-06-10):
简介:本主题重点介绍了GD32F103微控制器的UART唤醒功能在电源管理(PM)模式下的应用。该微控制器基于ARM Cortex-M3内核,具备丰富的外设接口,例如UART、SPI、I2C等。在低功耗模式下,特定事件如UART数据接收可以唤醒微控制器继续执行任务。主题内容涵盖了UART配置、中断设置、低功耗模式与唤醒机制,并通过示例代码和配置文件帮助开发者在实际项目中实现和优化该功能。

1. GD32F103微控制器架构与特性
1.1 GD32F103微控制器概述
GD32F103微控制器是GigaDevice公司推出的基于ARM Cortex-M3内核的高性能微控制器产品系列。这款产品集成了丰富的外设接口和存储资源,适合于各种复杂度的嵌入式系统应用。GD32F103微控制器以其高性能、高集成度、低功耗和高性价比的特点,广泛应用于工业控制、智能仪表、消费电子等领域。

1.2 GD32F103的架构特性
GD32F103微控制器核心架构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高性能处理能力 :它采用了ARM Cortex-M3核心,该核心具有3级流水线,支持单周期乘法和硬件除法指令,最高可实现72MHz的工作频率。
丰富的外设资源 :GD32F103提供了多路GPIO,支持多种通信接口如I2C、SPI、UART等,并具备精确的时钟系统和电源管理功能。
支持多种开发环境 :支持主流的IDE开发环境如Keil MDK、IAR、GCC以及专为GD32系列开发的GD-Link在线调试器。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更深入地探讨GD32F103微控制器的特性,以及如何在不同的应用中发挥这些特性来优化系统性能和提升开发效率。

2. ARM Cortex-M3内核基本概念及其在GD32F103中的应用
2.1 ARM Cortex-M3内核概述
2.1.1 Cortex-M3内核的特点与优势
ARM Cortex-M3内核是基于ARMv7-M架构设计,专为微控制器(MCU)领域量身打造,提供了高效而简单的32位RISC处理器解决方案。该内核具有以下显著特点与优势:

高性能 :Cortex-M3内核具有单周期执行指令集,能够达到1.25DMIPS/MHz,这在实时性能上表现极为出色。

实时性 :内核设计满足实时控制需求,采用确定性流水线以及具有固定中断延迟的中断系统。

低功耗 :内核集成了低功耗模式,支持睡眠模式(Sleep)、深度睡眠模式(Deep Sleep)和待机模式(Standby)。

紧凑的代码体积 :支持Thumb-2指令集,减少了代码空间的需求,适合于资源受限的嵌入式系统。

易用性 :提供丰富的调试特性,如硬件断点和性能监控器,有助于简化软件开发和调试过程。

成本效益 :由于其高集成度和丰富的功能,Cortex-M3为开发者提供了较低的系统成本解决方案。

2.1.2 Cortex-M3内核的硬件架构
Cortex-M3内核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处理器核心、系统控制块(SCB)和NVIC(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

处理器核心 :采用ARMv7-M架构,支持所有32位的Thumb指令集和部分16位Thumb指令集。其核心包括ALU(算术逻辑单元)、特殊功能寄存器(SFR)、基础定时器和调试系统。

系统控制块(SCB) :提供系统级功能,包括电源管理控制、向量表偏移控制和系统配置信息。

NVIC :拥有最多240个可编程的中断优先级,并且所有中断都是向量化的,能快速响应中断请求。

2.2 Cortex-M3内核与GD32F103的结合
2.2.1 GD32F103中的Cortex-M3实现
在GD32F103微控制器中,Cortex-M3内核得到完整的实现,并且通过增加针对特定应用领域的各种外设来提高其灵活性和功能性。比如,它集成了定时器、ADC、DAC、串行通信接口等,使得开发者可以为各种应用快速构建解决方案。

GD32F103的Cortex-M3实现考虑了性能和功耗的平衡,因此在设计时对内核进行了优化,以实现高效率的处理和灵活的电源管理。

2.2.2 GD32F103对Cortex-M3特性的支持
GD32F103微控制器支持Cortex-M3内核的所有特性,并在其基础上提供了一些增强功能:

内部Flash :提供足够的非易失性存储空间来存储程序代码。

SRAM :集成足够的静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用于存放动态数据和堆栈。

多种外设 :为了支持不同的应用场景,GD32F103提供了丰富的外设接口,如GPIO、I2C、SPI、USART等。

调试支持 :集成了JTAG接口和SWD(串行线调试)接口,支持多种调试工具,如Keil MDK、IAR、CoIDE等。

指令集兼容 :完全兼容ARM的Thumb-2指令集,保证了广泛可用的软件资源。

接下来,我们将深入了解如何在GD32F103中进行UART通信协议的配置与应用。

3. UART通信协议及配置详解
3.1 UART通信协议基础
3.1.1 UART协议的工作原理
UART(Universal Asynchronous Receiver/Transmitter,通用异步收发传输器)是一种广泛应用于微控制器和其它串行通信设备之间的通信协议。UART协议最大的特点在于其异步性,即通信双方不必像同步通信那样共享时钟信号,从而简化了连接的复杂性。

UART协议通过两根线实现双向数据传输:一根是发送线(TX),另一根是接收线(RX)。数据以位(bit)的形式在两线之间传输,包括一个起始位、若干数据位(通常为5至9位)、可选的奇偶校验位,以及一个或多个停止位。

起始位表示数据包的开始,紧接着是数据位(低位在前,高位在后)。奇偶校验位是可选项,用于数据的错误检查。停止位则标志着数据包的结束。数据传输速率由波特率(baud rate)决定,波特率是指每秒传输的符号数,一个符号通常包括起始位、数据位和停止位。

3.1.2 UART接口的电气特性与参数设置
UART接口的电气特性基于RS-232标准,但是由于微控制器的电平标准通常是TTL(Transistor-Transistor Logic),所以在直接连接时需要使用电平转换器将TTL电平转换为RS-232电平,或者使用电平兼容的UART模块。

在进行UART通信时,需要正确设置通信参数,包括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和奇偶校验位。这些参数必须在通信双方之间进行严格的同步配置。例如,如果发送方的波特率设置为9600,那么接收方也必须设置为相同的波特率才能正确解码接收到的数据。

波特率的选择取决于系统的需要和硬件的能力。较高的波特率可以提供更快的数据传输速率,但同时也会增加数据出错的风险,特别是在长距离传输的情况下。数据位的设置会影响数据的吞吐量,而奇偶校验位的选择则依赖于对数据完整性的需求。

3.2 GD32F103 UART模块的配置与应用
3.2.1 GD32F103 UART模块的初始化配置
GD32F103微控制器的UART模块配置主要通过其寄存器完成。初始化配置通常包括波特率的设定、数据格式的确定(包括数据位、停止位和奇偶校验位的选择),以及使能UART模块。

下面是一个基本的初始化配置代码示例,以及相关的逻辑分析和参数说明:

#include "gd32f10x.h"

void uart_init(uint32_t baud) {
    // 定时器时钟使能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USART1);
    // GPIO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A, GPIO_MODE_AF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9); // TX
    gpio_init(GPIOA,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10); // RX
    // USART外设时钟使能
    usart_struct_init(&usart1);
    // 假设系统时钟为72MHz,8分频得到9MHz的计数器时钟
    usart_parameter_struct usart_initpara;
    usart_initpara.baudrate = baud;
    usart_initpara.wordlength = USART_WL_8BIT;
    usart_initpara.stopbit = USART_STB_1BIT;
    usart_initpara.parity = USART_PM_NONE;
    usart_initpara oversampling = USART Oversampling_8;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para);
    // 使能USART1
    usart_enable(USART1);
}

// 调用函数进行初始化,假设波特率为9600
uart_init(9600);

在上述代码中,我们首先对GPIO端口进行配置,将PA9和PA10分别配置为复用推挽输出和浮空输入,以分别作为TX和RX。然后我们初始化USART1模块,设置波特率为9600,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无奇偶校验,并且使用8倍过采样模式。最后,我们调用 usart_enable 函数使能USART1模块。

3.2.2 实际通信场景下的UART设置与调试
在实际的应用场景中,UART模块的配置可能会更加复杂。例如,可能需要考虑通信双方是否需要硬件流控制(RTS/CTS),或者是否使用DMA(Direct Memory Access)以减少CPU负担。

硬件流控制是一种提高串行通信可靠性的机制,通过在数据传输线路上增加两条控制线来避免缓冲区溢出。当接收方的缓冲区快满时,它可以发送RTS(Ready to Send)信号给发送方,请求暂时停止发送数据。同理,CTS(Clear to Send)信号可以用来表示接收方准备好了接收数据。

在调试过程中,开发者可以使用串口调试助手等工具来检查通信是否正常。同时,可以设置中断和DMA来处理接收和发送的数据,从而提高程序的效率。

接下来将介绍在GD32F103微控制器中如何设置和使用UART的DMA传输,以及如何通过实际的代码来实现和分析:

#include "gd32f10x.h"

#define USARTx_BUFFER_SIZE 128
uint8_t usartx_buffer[USARTx_BUFFER_SIZE];

void dma_usart_tx_config(void) {
    // DMA时钟使能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DMA);

    // DMA外设配置
    dma_parameter_struct dma_init_struct;
    dma_deinit(DMA1, DMA_CH4);
    dma_struct_para_init(&dma_init_struct);
    dma_init_struct.periph_addr = (uint32_t)&USART1->DATA;
    dma_init_struct.periph_inc = DMA_PERIPH_INCREASE_DISABLE;
    dma_init_struct.memory_addr = (uint32_t)usartx_buffer;
    dma_init_struct.memory_inc = DMA_MEMORY_INCREASE_ENABLE;
    dma_init_struct.periph_width = DMA_PERIPHERAL_WIDTH_8BIT;
    dma_init_struct.memory_width = DMA_MEMORY_WIDTH_8BIT;
    dma_init_struct.direction = DMA_MEMORY_TO_PERIPHERAL;
    dma_init_struct.number = USARTx_BUFFER_SIZE;
    dma_init_struct.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DMA1, DMA_CH4, &dma_init_struct);

    // 使能DMA中断
    dma_interrupt_enable(DMA1, DMA_INT_TC4);

    // USART1传输方向为发送
    usart_dma_transmit_config(USART1, USART_DMA_TRANSMIT, ENABLE);

    // 使能DMA1通道4
    dma_channel_enable(DMA1, DMA_CH4);
}

void usart1_isr(void) {
    if (usart_interrupt_flag_get(USART1, USART_INT_FLAG_TC)) {
        // 传输完成中断处理
        dma_channel_disable(DMA1, DMA_CH4);
        // 清除中断标志
        usart_interrupt_flag_clear(USART1, USART_INT_FLAG_TC);
    }
}

// 在主函数中调用初始化函数
void main(void) {
    // ...其他初始化代码
    // 配置DMA发送
    dma_usart_tx_config();
    // 填充发送数据
    for (int i = 0; i < USARTx_BUFFER_SIZE; i++) {
        usartx_buffer = 'A' + (i % 26);
    }
    // ...其他代码
}

在上述代码中,我们首先初始化了DMA通道并将其配置为将数据从内存发送到USART1的DATA寄存器。当数据传输完成时,会触发DMA的传输完成中断,此时可以通过中断服务函数 usart1_isr 来关闭DMA通道并处理后续操作。

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实现大量数据的高效传输,从而优化系统性能,并减少对CPU的依赖。这样的配置尤其适用于需要持续传输大量数据的场景,例如数据采集、文件传输等。

4. 微控制器电源管理模式及节能策略
4.1 GD32F103的电源管理模式
4.1.1 GD32F103的低功耗模式介绍
微控制器在设计时,就考虑到了节能需求,因此在实际应用中,了解和使用微控制器的低功耗模式显得尤为重要。GD32F103提供了多种低功耗模式,包括睡眠模式(Sleep Mode)、深度睡眠模式(Deep-Sleep Mode)、停机模式(Stop Mode)和待机模式(Standby Mode)。

睡眠模式 :在这种模式下,CPU时钟被关闭,但是所有的外设和RAM保持运行状态,当有中断触发时,系统可以从睡眠模式快速唤醒。
深度睡眠模式 :这种模式关闭了CPU时钟和大部分外设的时钟,但保持了部分关键外设运行,以便能够迅速响应某些事件。其功耗比睡眠模式更低。
停机模式 :该模式下,大部分时钟被关闭,包括系统时钟,同时RAM的内容将被冻结以保存其状态。这种模式具有极低的功耗,适用于对功耗要求非常苛刻的应用。
待机模式 :在待机模式下,几乎所有的电源都被切断,只有RTC(实时时钟)和外部中断线等少数功能维持工作。待机模式有最小的功耗,但当唤醒时,其启动时间会相对较长。
4.1.2 功耗优化的硬件设计要点
在设计硬件时,为了实现更高的能效,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选择合适的电源电压 :为微控制器提供正确的电压,既保证设备运行稳定,又避免浪费电能。
优化时钟管理 :合理配置微控制器的时钟系统,比如降低不必要的时钟频率,使用外部低频晶振等。
利用低功耗模式 :在不需要大量处理能力的情况下,利用GD32F103的低功耗模式,减少能量消耗。
外设管理 :仅在需要时开启外设,并在不使用时将其关闭或置于低功耗状态。
4.2 嵌入式系统低功耗设计策略
4.2.1 软件层面的节能设计
软件设计对于系统节能也有着重要的作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任务调度 :合理安排任务执行的顺序和时机,避免无效计算和过度唤醒。
中断服务与优化 :合理配置中断服务例程(ISR),使其快速响应,并在完成必要工作后立即返回低功耗模式。
动态时钟管理 :动态调整CPU和外设的时钟频率,根据工作负载进行调整,进一步降低功耗。
代码优化 :编写高效的代码,减少不必要的循环和计算,降低功耗。
4.2.2 动态电源管理与唤醒机制
动态电源管理(DPM)是根据设备的实际工作状态来动态调整电源的管理策略。这包括动态调整CPU的频率和电压,以及根据外设的工作需求来开启或关闭外设电源。同时,GD32F103提供了灵活的唤醒机制,允许用户通过多种方式唤醒设备,如外部中断、定时器事件或者通信模块的唤醒信号。合理设计唤醒逻辑和事件能够显著提高设备的睡眠时间,减少能耗。

接下来,通过一个简单的代码示例,我们可以看到如何在GD32F103上配置低功耗模式。

#include "gd32f10x.h"

void low_power_mode(void)
{
    // 关闭不必要的外设电源
    PWR_disable拌动器(PWR_PERIPH_ADC1);
    PWR_disable拌动器(PWR_PERIPH_DMA1);

    // 使能待机模式唤醒功能
    PWR_enable待机唤醒功能(PWR_KEYWORD_STANDBY);

    // 设置唤醒时间,单位是毫秒
    uint32_t wake_up_time = 3000; // 3秒唤醒一次

    // 进入待机模式
    SCB_system_待机();
    // 此处代码在设备唤醒后继续执行
}

int main(void)
{
    // 初始化配置代码省略...

    // 当不需要持续计算或外设操作时,可以调用低功耗模式函数
    while(1)
    {
        low_power_mode();
    }
}

以上代码展示了如何关闭不必要的外设电源,使能待机唤醒功能,并通过 SCB_system_待机() 进入待机模式。在设备唤醒后,系统会从 SCB_system_待机() 返回点继续执行代码。在实际的应用中,我们可以根据实际需要选择不同的低功耗模式,并且在代码中加入相应的逻辑,以实现更加精细的电源管理。

通过这些策略,我们可以有效地降低微控制器的功耗,提高产品的能效比,延长设备的工作时间,尤其是在那些对功耗有严格要求的嵌入式设备中,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

5. 中断服务与处理机制
5.1 Cortex-M3内核中断系统架构
5.1.1 中断优先级与中断向量表
Cortex-M3内核引入了一个灵活的中断优先级系统,该系统通过中断优先级寄存器(IPR)和中断优先级分组来管理。这种机制允许程序员动态地设置和修改每个中断的优先级,以满足不同应用场景的需求。

中断向量表是中断系统的核心,它包含了所有中断处理例程的入口地址。在Cortex-M3中,中断向量表位于内存的最低端(地址0x00000000起始),并且表中的每个条目固定为4字节大小。向量表的结构确保了处理器能够快速准确地访问到对应的中断处理例程。

; 假设向量表中第一个条目是复位中断的入口地址
LDR pc, =Reset_Handler ; 0x00000000
; 向量表后续条目...
assembly
在上述汇编代码片段中,LDR指令加载复位中断处理程序的地址到程序计数器(PC)。这使得当中断发生时,处理器能够直接跳转到相应的处理例程执行。

5.1.2 中断屏蔽与控制机制
中断屏蔽机制允许系统暂时忽略某个中断请求,或在执行关键代码时关闭所有中断。Cortex-M3使用PRIMASK和BASEPRI寄存器来实现这一功能。

PRIMASK :如果设置了PRIMASK的最低位,所有普通中断将被屏蔽。
BASEPRI :通过设置BASEPRI寄存器的值,可以屏蔽所有优先级高于此值的中断。
uint32_t primask = __get_PRIMASK(); // 获取当前PRIMASK的值
__set_PRIMASK(1); // 屏蔽所有普通中断

// 执行关键代码...

__set_PRIMASK(primask); // 恢复之前的中断屏蔽状态

在C语言层面,通过标准的寄存器访问函数,可以方便地控制中断的屏蔽状态。需要注意的是,中断屏蔽操作应当小心使用,以避免意外地阻塞重要的中断请求。

5.2 GD32F103的中断配置与管理
5.2.1 GD32F103中断源与中断服务例程
GD32F103微控制器支持多达53个中断源,包括外部中断、定时器中断、串口中断等。每个中断源都可以通过软件配置,绑定对应的中断服务例程(ISR)。

中断服务例程是当特定中断触发时,系统会自动跳转执行的函数。为了保证ISR的执行效率,它们通常被编写得非常简洁。以下是GD32F103的一个简单中断服务例程示例:

void USART0_IRQHandler(void) {
    if (usart_interrupt_flag_get(USART0, USART_INT_FLAG_RBNE) != RESET) {
        /* 读取数据,处理接收到的数据 */
        uint8_t data = usart_data_receive(USART0);
        /* ... 其他处理逻辑 ... */
    }
    /* 清除中断标志 */
    usart_interrupt_flag_clear(USART0, USART_INT_FLAG_RBNE);
}

上述代码中, USART0_IRQHandler 函数是USART0串口接收中断的处理例程。如果接收到数据( USART_INT_FLAG_RBNE 标志被设置),则读取数据并进行处理。

5.2.2 中断响应与处理的优化技巧
对于中断系统,合理的优化能够显著提升系统性能和响应速度。以下是一些常见的优化技巧:

优先级分组 :合理分配中断优先级,确保高优先级中断能迅速响应,同时防止低优先级中断被饥饿。
尾链处理 :在中断服务例程中,一次性处理多个连续的中断请求,从而降低中断响应时间。
动态配置 :根据运行时条件动态调整中断使能和优先级,比如在中断密集时段禁用某些非关键中断。
/* 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为Group 2 */
SCB-> AIRCR = (0x5FA << SCB_AIRCR_VECTKEY_Pos) | (0x2 << SCB_AIRCR_PRIGROUP_Pos);

/* 使能USART0接收中断 */
USART_INTConfig(USART0, USART_INT_RBNE, ENABLE);

在这段代码中,通过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和使能特定中断,我们可以对GD32F103中断系统进行优化配置。

通过分析和实践这些技术,开发者能够更高效地管理GD32F103微控制器的中断系统,并且确保系统在各种操作条件下都能保持良好的性能表现。

6. 软件开发工具与调试技术在UART唤醒功能中的应用
6.1 软件开发工具介绍
6.1.1 开发环境的搭建与配置
在进行GD32F103的软件开发之前,搭建一个适合的开发环境是至关重要的一步。通常,开发者会使用Keil MDK-ARM作为主要的集成开发环境(IDE),这是因为它提供了对ARM Cortex-M系列处理器的全面支持,并且与GD32F103的开发工具链兼容性良好。

搭建Keil MDK-ARM环境的步骤包括: 1. 下载并安装最新版本的Keil MDK-ARM。 2. 从GD32F103的官方网站下载相应的软件包和库文件。 3. 在Keil中创建一个新项目,并选择正确的微控制器型号。 4. 添加必要的启动文件、库文件以及设备配置文件到项目中。 5. 配置项目的编译选项,包括优化级别、堆栈大小和堆大小等。

6.1.2 编译器与调试器的选择与使用
在Keil MDK-ARM中,默认的编译器为ARM编译器,但用户也可以选择其他的编译器如GCC。编译器的选择通常取决于开发者的偏好以及项目需求。

调试器的选择通常和IDE一致,对于Keil MDK-ARM来说,使用的调试器通常是ULINK2或ULINK-ME,这些调试器通过JTAG或SWD接口与目标设备通信。调试器不仅用于下载程序到微控制器,还可以用于单步执行、断点设置、变量观察和内存查看等。

使用调试器时,开发者可以: 1. 将程序下载到微控制器的闪存中。 2. 在代码中设置断点,观察程序的运行和变量的状态。 3. 使用单步执行功能逐步跟踪程序执行。 4. 查看和修改内存内容,以及寄存器的值。

6.2 UART唤醒功能的实现与优化
6.2.1 UART唤醒功能的原理与实现步骤
UART唤醒功能允许GD32F103在进入低功耗模式后,仍然能够响应来自UART接口的信号并被唤醒。实现该功能通常需要配置系统中的电源控制模块(PCONP),以及使能UART模块的唤醒功能。

实现UART唤醒功能的步骤如下: 1. 启用UART模块的电源(通过设置PCONP寄存器)。 2. 配置UART模块,设置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和校验等参数。 3. 使能UART唤醒功能,通常通过设置UART模块的控制寄存器来完成。 4. 配置低功耗模式,例如睡眠模式、深睡眠模式等,并确保微控制器可以从UART接收中断中唤醒。 5. 在主程序中进入低功耗模式之前,确保唤醒功能已经被激活,并且UART模块已经准备好接收数据。

6.2.2 唤醒功能的测试与性能调优
在UART唤醒功能实现后,需要进行充分的测试以确保其在各种条件下都能稳定工作。测试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包括唤醒后系统不稳定、响应时间过长或者无法正确识别唤醒信号等。

性能调优过程中,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1. 优化UART的配置参数,选择合适的波特率和时钟设置以达到最佳的稳定性和速度。 2. 调整电源管理设置,通过实验来找到最佳的功耗和唤醒响应时间之间的平衡点。 3. 通过代码剖析(Profiling)工具来检查唤醒过程中的性能瓶颈,并进行相应的代码优化。 4. 在确保唤醒功能工作正常后,编写测试脚本或自动化测试,以确保每次固件更新后唤醒功能仍然可靠。

调试和优化的最终目的是确保GD32F103能够在接收到UART信号时快速且稳定地唤醒,并在唤醒后立即进入预期的工作状态,从而提升整个系统的性能和用户体验。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34618526/article/details/148486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