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元件代换问题

楼主(2025-06-10):
以前电路上用了一个色环直插电感,470uH,用于DC-DC变换驱动液晶,现在产品改型,由于空间受限,(只有2mm的厚度),需换成贴片型电感,但是查了一下,470uH的贴片厚度都超过了2mm,不知道该怎么替换啊 ???????那位帮忙想哈办法!?~~!?!~

                    tyw 注

tyw
慢慢啃

网友A:
最好能提供一下参数和照片

网友B:
那就换高频的DC/DC

网友C:
估计电流很小吧。。。

网友C:
https://www.we-online.com/components/products/datasheet/744052471.pdf

网友:
看电流大小,厚度不超过2mm的也有啊。

即使超过2mm,PCB上挖个洞,电感埋入再焊,也不是不行。
PCB上挖个洞,直插色环电感当作贴片的焊,也不是不行。

网友D:
1 既然是驱动液晶,看下规格书 驱动电流 电压多少V
2 看下现在的方案 芯片规格书,既然用的色环470 猜想电流不大,电压比较高,
  大概率是驱动背光
3 重新选颗DCDC  电感会降 选择用2010 2020 3020这类的电感

网友E:
小电感串联

网友:
470uh 5020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