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存储器部分知识总结

楼主(2025-06-10):
从模电、数电、微机原理、单片机,每本书都有对存储器进行介绍。学习单片机,其中最基本的一项也是对存储器的学习,可见理解好存储器是十分重要的。以下是我对存储器一部分知识总结。

存储器是计算机的重要组成部分,用于存放系统工作的信息(数据和程序)。

我们如何判断存储器的指标:
1、存储容量是存储器系统的首要性能指标,因为存储容量越大,则系统能够保存的信息量就越多,相应计算机系统的功能就越强;
2、存储器的存取速度直接决定了整个微机系统的运行速度,因此,存取速度也是存储器系统的重要的性能指标;
3、存储器功耗:维持和操作功耗;
4、可靠性:平均无故障时间;
5、存储器的成本。

存储器的分类:

下面是对各种存储器原理的理解:
(1).随机存储器RAM
能够通过指令随机地对各个单元进行读/写操作,读写时间相同,存储信息关机后会消失。
SRAM:静态RAM是以双稳态元件作为基本的存储单元来保存信息的,只要不断电,保存的信息不会被破坏。

DRAM :动态RAM是靠电容的充、放电原理来存放信息的,电容上的电荷会随着时间而泄露,必须定时进行刷新。

NVRAM:非易失型RAM。
PSRAM:伪静态读写存储器。
MPRAM:多端口RAM。
FRAM:铁电介质读写存储器 。

(2).只读存储器ROM
在微机系统的在线运行过程中,只能对其进行读操作,而不能进行写操作的一类存储器。ROM通常用来存放固定不变的程序、汉字字型库、字符及图形符号等。
掩膜型ROM
PROM:可编程只读存储器
EPROM:可擦除的可编程的只读存储器(紫外光)

写信息“0”:在漏极和源极(即S)之间加上十25v的电压,同时加上编程脉冲信号,所选中的单元在这个电压的作用下,漏极与源极之间被瞬时击穿,就会有电子通过SiO2绝缘层注入到浮动栅。在高压电源去除之后,因为浮动栅被SiO2绝缘层包围,所以注入的电子无泄漏通道,浮动栅为负,就形成了导电沟道,从而使相应单元导通,此时说明将0写入该单元。
清除存储单元中所保存的信息:用一定波长的紫外光照射浮动栅,使负电荷获取足够的能量,摆脱SiO2的包围,以光电流的形式释放掉,原来存储的信息就不存在了。由这种存储单元所构成的ROM存储器芯片,在其上方有一个石英玻璃的窗口,紫外线正是通过这个窗口来照射其内部电路而擦除信息的,一般擦除信息需用紫外线照射l5~20分钟。

OTPROM:一次可编程只读存储器
EEPROM:电可擦除的可编程只读存储器,与EPROM类似,但可用电擦除,现在单片机大部分都有该存储器
Flash Memory:快擦型存储器具有EEPROM的特点,又可在计算机内进行擦除和编程,它的读取时间与DRAM相似,而写时间与磁盘驱动器相当。快擦型存储器有5V或12V两种供电方式。对于便携机来讲,用5V电源更为合适。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angshuqian1314/article/details/1054622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