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U 盘读不出来了怎么修复?7 种修复方法任你选!小白也能轻松修复

楼主(2025-06-10):
的修复方法。

一、检查硬件连接

原因:电脑的 USB 接口可能存在故障或供电不足。前置 USB 接口因线路较长等因素,供电稳定性常不如后置接口;同时,U 盘接口若有损坏或接触不良,也会导致读取问题。

操作:

  • 将 U 盘从当前 USB 接口拔出,尝试插入电脑的其他 USB 接口,如笔记本电脑可更换不同侧接口,台式机可从前面板接口换到后面板接口。

  • 把 U 盘插入质量可靠的 USB 延长线或带有独立供电的 USB 集线器,然后连接到电脑 USB 接口。

二、更新或重新安装驱动程序

原因:操作系统中的 USB 驱动程序可能过时或损坏,致使无法正确识别 U 盘。

操作:

  • 自动更新驱动程序:在 Windows 系统中,右键点击 “此电脑”,选择 “管理”,在 “计算机管理” 窗口点击 “设备管理器”。于 “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 中找到 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右键点击并选择 “更新驱动程序”,按提示操作让系统自动搜索安装最新驱动。

  • 手动重新安装驱动程序:在设备管理器找到 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右键点击选择 “卸载设备”。卸载完成后重新插拔 U 盘,系统会自动重新安装驱动程序。

三、检查磁盘管理

原因:有时 U 盘虽被识别,但未分配磁盘盘符,便无法在 “此电脑” 中显示;或者 U 盘分区表损坏,需要初始化磁盘来修复(此操作会清除数据,需谨慎)。

操作:

  • 分配磁盘盘符:在 Windows 系统里,右键点击 “此电脑”,选择 “管理”,打开 “计算机管理” 窗口后点击 “磁盘管理”。找到 U 盘对应的磁盘分区,若无盘符,右键点击该分区,选择 “更改驱动器号和路径”,为其分配新盘符。

  • 初始化磁盘:在磁盘管理中找到 U 盘对应的磁盘,若显示 “未初始化”,右键点击并选择 “初始化磁盘”,依提示选分区形式(如 MBR 或 GPT)进行初始化。

四、使用磁盘检查工具

原因:U 盘可能存在文件系统错误或坏扇区,需磁盘检查工具扫描修复。

操作:

  • Windows 自带磁盘检查工具:在磁盘管理中找到 U 盘对应的分区,右键点击选择 “属性”。在属性窗口点击 “工具” 选项卡,于 “查错” 区域点击 “检查” 按钮,按提示操作扫描修复文件系统错误。

  • 第三方磁盘检测工具(如 HD Tune):下载安装 HD Tune 等磁盘检测软件。打开软件后选择 U 盘对应的磁盘,在软件界面进行磁盘扫描、错误检测等操作,依软件提示修复问题。

五、使用数据恢复软件(如果数据重要)

原因:当 U 盘读不出来是因文件系统损坏或数据丢失等情况时,可以试试专业数据恢复软件。

以嗨格式数据恢复为例,该软件功能强大。它可通过智能扫描算法全面扫描 U 盘数据,支持多种类型 U 盘接入扫描,无论是 FAT32、NTFS 还是 exFAT 等格式 U 盘都能精准识别。

能恢复的文件类型丰富多样,涵盖文档、图片、音频、视频等。

扫描时可实时预览文件内容,音频和视频文件还支持播放预览,方便用户确认。操作时先下载安装嗨格式数据恢复软件,打开软件后选择要恢复数据的 U 盘并点击 “扫描” 按钮,扫描完成后从列出的文件中选择需要恢复的,点击 “恢复” 按钮,将文件保存到其他可靠存储设备中。

此外,嗨格式数据恢复还提供人工修复服务,可深度提取 U 盘数据。

操作

  • 下载并安装嗨格式数据恢复软件。

  • 打开软件后,选择要恢复数据的 U 盘,然后点击 “扫描” 按钮。

  • 软件会对 U 盘进行扫描,扫描完成后,会列出找到的文件。

  • 选择需要恢复的文件,点击 “恢复” 按钮,将文件保存到其他可靠的存储设备中。

六、格式化 U 盘(注意数据丢失风险)

原因:若 U 盘存在无法修复的文件系统错误或病毒感染等,格式化可清除问题使 U 盘能正常读取,但会删除所有数据,务必先备份重要数据。

操作:

  • 在磁盘管理中找到 U 盘对应的分区,右键点击选择 “格式化”。

  • 在弹出的格式化窗口选择合适的文件系统(如 FAT32 或 NTFS),然后点击 “开始” 按钮进行格式化。

七、检查 BIOS/UEFI 设置

原因:某些情况下,BIOS/UEFI 中的 USB 相关设置会影响 U 盘读取,如 USB 接口被禁用或 USB 启动选项设置错误。

操作:

  • 重启电脑,在开机过程中按对应的按键(如 Del、F2 等)进入 BIOS/UEFI 设置界面。

  • 在其中找到 “USB Configuration” 或者 “Integrated Peripherals” 等相关选项,确保 USB 接口处于启用状态。

  • 若有 USB 启动相关选项,也检查其设置是否正确。需注意,一般不建议随意更改 BIOS/UEFI 中的其他设置,以免影响电脑正常运行。

总之,面对 U 盘读不出来的问题,不要惊慌失措。

可以按照上述 7 种方法依次进行排查和处理。在操作过程中,要谨慎小心,尤其是涉及到可能导致数据丢失的步骤,如格式化 U 盘和初始化磁盘等,务必提前做好数据备份工作。

同时,嗨格式数据恢复软件作为数据恢复的得力助手,能在关键时刻为您的数据安全保驾护航。

希望这些方法能够帮助您顺利解决 U 盘读取故障,让您的 U 盘重新恢复正常使用,继续便捷地存储和传输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