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普通io口模拟串口通信

楼主(2025-06-10):
之前公司在做项目的时候需要用到多串口,板载串口资源不足,就在网上找相关内容,结合自己的理解做出虚拟串口。

模拟串口需要用到两个普通io引脚,一个定时器。

/**
*软件串口的实现(IO模拟串口)
* 波特率:4800   1-8-N
* TXD : PB13
* RXD : PB14
* 使用外部中断对RXD的下降沿进行触发,使用定时器4按照设定波特率进行定时数据接收。
*/

第一步,定时器初始化

void TIM4_Init(u16 arr)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4, ENABLE); //时钟使能

        //定时器TIM4初始化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95;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4,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4, TIM_FLAG_Update);
        TIM_ITConfig(TIM4,TIM_IT_Update,ENABLE ); //使能指定的TIM4中断,允许更新中断
        TIM_Cmd(TIM4,DISABLE); //关闭定时器TIM4
        //中断优先级NVIC设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4_IRQn;  //TIM4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0;  //先占优先级1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1;  //从优先级1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被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初始化NVIC寄存器
}

第二步,io口初始化

void USART_IO_Init(u16 baudRate)
{
        u32 period;
        if(baudRate == _4800BuadRate)
                        period = _4800BuadRate;
        else if(baudRate == _9600BuadRate)
                        period = _9600BuadRate;
        else if(baudRate==_19200BuadRate)
                        period = _19200BuadRate;
        else if(baudRate == _38400BuadRate)
                        period = _38400BuadRate;
        TIM4_Int_Init(period);
        delayTime = baudRat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使能PB端口时钟
        //SoftWare Serial TX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3);
        //SoftWare Serial RX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B, GPIO_PinSource14);
        EXTI_InitStruct.EXTI_Line = EXTI_Line14;
        EXTI_InitStruct.EXTI_Mode=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EXTI_Trigger=EXTI_Trigger_Falling; //下降沿触发中断
        EXTI_InitStruct.EXTI_LineCmd=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EXTI15_10_IRQn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第三步,接受中断处理

void EXTI15_10_IRQHandler(void)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14) != RESET)
        {
                if(!OI_RXD)
                {
                        if(recvStat == COM_STOP_BIT)
                        {
                                recvStat = COM_START_BIT;
                                TIM_Cmd(TIM4, ENABLE);
                        }
                }
                EXTI_ClearFlag(EXTI_Line14);
        }
}

第四步,定时器中断处理

void TIM4_IRQHandler(void)
{
        if(TIM_GetFlagStatus(TIM4, TIM_FLAG_Update) != RE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4, TIM_FLAG_Update);
                recvStat++;
                if(recvStat == COM_STOP_BIT)
                {
                        USART_IO_rxflag=1;
                        TIM_Cmd(TIM4, DISABLE);
                        USART_IO_RXbuf[USART_IO_len_count++]= recvData;
                        return;
                }
                if(OI_RXD)
                {
                        recvData |= (1 << (recvStat - 1));
                } else
                {
                        recvData &= ~(1 << (recvStat - 1));
                }
        }
}

串口发送函数(偶校验)

void USART_IO_byte(u8 Data)
{
        u8 i = 0;
        u8 num = 0;
        OI_TXD = 0;
        delay_us(delayTime);
        for(i = 0; i < 8; i++)
        {
        if(Data&0x01){
                OI_TXD = 1;
                num++;
        }else{
                OI_TXD = 0;
        }
        delay_us(delayTime);
        Data = Data>>1;
        }
        if(num%2==0)
                {
                OI_TXD = 0;
        }else
        {
                OI_TXD = 1;
        }
        delay_us(delayTime);
        OI_TXD = 1;
        delay_us(delayTime);
}

相关变量定义

uint8_t USART_IO_len_count = 0;                /*接收缓冲区数据长度计数*/
uint8_t USART_IO_rxflag = 0;                                                /*0:standy 1:receive ok*/
uint8_t USART_IO_RXbuf[USART_IO_RX_SIZE]= {0}; //接收缓冲区
uint8_t recvStat = COM_STOP_BIT;
uint8_t recvData = 0;
uint32_t delayTime;

以下为.h文件定义

//对应波特率的1个电平持续时间
//(1/9600) = 104us
/*用在IO模拟出uart定时器4的重装载值*/
#define _4800BuadRate 208
#define _9600BuadRate 104
#define _19200BuadRate 52
#define _38400BuadRate 25

#define OI_TXD        PBout(13)
#define OI_RXD        PBin(14)

#define USART_IO_RX_SIZE 100                                /*接收缓冲区大小为200字节*/
extern u8 USART_IO_RXbuf[USART_IO_RX_SIZE];//接收缓冲区
extern u8 USART_IO_len_count;                /*接收缓冲区数据长度计数*/
extern u8 recvData;
enum {
    COM_START_BIT,
    COM_D0_BIT,
    COM_D1_BIT,
    COM_D2_BIT,
    COM_D3_BIT,
    COM_D4_BIT,
    COM_D5_BIT,
    COM_D6_BIT,
    COM_D7_BIT,
    COM_STOP_BIT,
};

以上内容就可以完成一个虚拟串口的发送与接收了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q_45234526/article/details/125321008

网友A:
有点51单片机的串口的味道了

网友B:
在接收数据时,设置超时机制,防止无限等待。

网友C:
接收时检查停止位是否为高电平

网友D:
优化串口通信的代码,减少不必要的操作和等待时间,提高通信效率。

网友E:
实现接收和发送缓冲区,以处理数据流的不均匀性。

网友C:
将 TX 与 RX 短接,发送数据后检查接收是否一致

网友F:
定时器中断服务函数需尽量简短

网友:
避免长距离走线,减少与其他高频信号线的并行布线。

网友G:
若必须使用软件串口,建议封装为独立模块,便于维护和移植。

网友H:
使用中断来处理接收和发送数据,以提高效率和响应速度。

网友I:
合理设置中断优先级,确保串口中断能够及时处理,避免被其他中断抢占。

网友J:
需要注意时序精度、中断管理和兼容性等问题。

网友K:
使用示波器检查信号波形,确保信号完整性和时序正确

网友G:
可靠性低于硬件UART

网友:
配置定时器为1μs中断,通过计数器实现精确延时。

网友L:
定时器与中断的精准配置

网友M:
若通信线较长或存在干扰,建议在接收端添加上拉电阻

网友N:
RX 引脚添加 10kΩ 上拉电阻

网友O:
使用RC滤波器或硬件滤波器,减少信号噪声。

网友P:
延时的精度至关重要,通常会使用STM32的定时器(如TIM)来实现精确的微秒级延时。

网友E:
波特率过低 时,定时器溢出值过大可能导致精度下降

网友Q:
软件UART的核心在于精确控制IO口的电平变化,以符合串口通信的时序要求。

网友R:
在电源引脚附近放置去耦电容,以减少电源噪声。

网友:
优化采样点选择,避免噪声干扰。

网友K:
void SoftUART_SendByte(uint8_t data) {
    // 发送起始位(低电平)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1, GPIO_PIN_RESET);
    Delay_us(104); // 9600波特率下1位时间约104μs

    // 发送8位数据(LSB优先)
    for (int i = 0; i < 8; i++) {
        if (data & 0x01) {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1, GPIO_PIN_SET);
        } else {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1, GPIO_PIN_RESET);
        }
        data >>= 1;
        Delay_us(104);
    }

    // 发送停止位(高电平)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1, GPIO_PIN_SET);
    Delay_us(104);
}

网友S:
模拟串口的本质是通过 定时器中断 精确控制TX的位输出时序,并在RX端检测边沿以采样数据位。

网友T:
普通 IO 模拟串口还是有优势:硬件成本低,灵活适配非标准协议,适合资源紧张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