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如何写串口通信

楼主(2025-06-10):
1.初始化串口

void USART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使能USART1*/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4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复位串口1*/
        USART_DeInit(USART1);

  /*初始化串口1发送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4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串口1接收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串口复用*/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9, GPIO_AF_USART1);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10, GPIO_AF_USART1);

        /*配置波特率为115200,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无校验等*/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1,ENABL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

2.串口中断接收数据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uint8_t ret = 0;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
    ret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reveice_data(ret);//解析数据
  }
}

解析数据

/**
  * @brief  串口1接收APP数据解析,判断字头、长度等是否正确.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reveice_data(uint8_t data)
{
        //根据协议判断

    rxflag = 1;

}

3.串口发送函数

/**
        * @brief  串口发送底层函数。
  * @param  USART_TypeDef* USARTx:串口号。
        *         uint8_t *Data:发送数据起始指针。
        *         uint16_t Len:数据长度。
  * @retval 无。
  */
void USART_OUT(USART_TypeDef* USARTx, uint8_t *Data,uint16_t Len)
{
        uint16_t i;
        for(i=0; i<Len; i++){
                USART_SendData(USARTx, Data);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x, USART_FLAG_TC)==RESET);
        }
}

4.判断是否正确接受数据

/**
        * @brief  判断串口1是否接收到正确的数据,接收正确需拷贝,进入下一步处理。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usart1_analysis_data(void)
{
        uint8_t size = uart1_len;
        uint8_t data[200];
        if(rxflag != 1 || size == 0)
                return;
                rxflag = 0; //接收标志位
                memcpy(data,usart1_rxbuffer,size);
                uart1_len = 0;
                USART_OUT(USART1,data,size);  //发送数据

}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q_45234526/article/details/124377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