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求助,使用AT32 ICP软件下载HEX文件问题

楼主(2025-06-10):
使用的HEN文件分为3段,分别为bootloader(地址0x08000000)、主程序APP(地址0x08006000)、外部FLASH(地址0x08400000),但是下载之后程序不运行,读取芯片FLAH,发现只有APP和外部FLASH,bootloader(地址0x08000000)数据全为0xFF。
单独下载bootloader程序之后,芯片正常运行,感觉是ICP软件没有将bootloader的程序下载进去,这种情况是软件的配置问题吗?
而且软件读取HEX文件,地址是从0x08006000开始的,前面的没有读取出来;
测试其他的HEX文件,是可以从0x08000000开始读取:

网友:
可能是这个hex文件格式有问题,或者ICP解析这个文件有问题,可以把有问题的hex文件发出来

楼主:
hex文件格式应该没有问题,使用STM32CubeProgrammer可以从0x08000000正常打开,图片3是去除外部FLASH数据后的文件,使用ICP软件也可以从0x08000000正常打开

网友:
好的,可能是ICP解析有问题,确认后再回复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hex文件格式应该没有问题,使用STM32CubeProgrammer可以从0x08000000正常打开,图片3是去除外部FLASH数据后 ...

问题是在HEX格式上,第一段0x08000000结束,第二段0x08006000之前,多了个异常的结束符号,表示hex结束,导致ICP解析异常。
这个HEX文件是你自己拷贝的还是哪个编译软件编译自动生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在HEX格式上,第一段0x08000000结束,第二段0x08006000之前,多了个异常的结束符号,表示hex结束, ...

麻烦您了,谢谢
这个是客户发过来的,客户说在他那边没有问题,也就没往这方面思考

网友B:
下一版ICP会把这种异常HEX支持。另外,你可以把这个HEX文件里画红框那行删掉,问题就可以解决了,那一行是多余的。

网友C(2025-07-16):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在HEX格式上,第一段0x08000000结束,第二段0x08006000之前,多了个异常的结束符号,表示hex结束, ...

想问下,你是怎么看出格式问题的就是不对齐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下一版ICP会把这种异常HEX支持。另外,你可以把这个HEX文件里画红框那行删掉,问题就可以解决了,那一行是 ...

版主回答的很仔细啊,感觉是雅特力原厂的技术支持,确实技术也过硬。

网友E:
5楼是高手啊,楼主,给你找出问题所在了看下

网友F:
看起来像是ICP软件的配置问题。你可以尝试检查ICP软件的设置,确保bootloader的地址被正确识别和配置。如果软件设置无误,可能需要更新ICP软件或者联系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