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表应用] 什么无线信号穿墙能力好?

楼主(2025-06-10):
433?2.4G还是5G?有没有实测的?

网友A:
理论上433M的穿墙性能更好,因为波长更长。

网友B:
确实与波长有关系的

网友C:
5G还是非常不错的

网友D:
968MHz好像最好,不过国内不让用。

网友E:
频率快肯定穿透力强

网友F:
一般来说,2.4GHz 频段的无线信号穿墙能力相对较好,因其波长较长,绕射能力强。此外,采用多天线技术、波束成形技术,配备信号放大器的路由器,如华为 AX3 Pro、华硕 RT-AC5300 等,发出的信号穿墙效果也较为出色。

网友G:
波长决定穿透能力

网友H:
一般来说,2.4GHz 频段的无线信号穿墙能力较好。这是因为其频率较低,在空气或障碍物中传播时衰减较小,绕墙能力强,能绕过障碍物继续传播。

不过,没有绝对 “最厉害” 的无线信号,不同频段和技术的无线信号各有优劣。5GHz 频段信号虽然穿透力较强,但整体穿墙后信号衰减快,覆盖范围相对较小。6GHz 频段支持 WiFi 6E、WiFi 7 等前沿标准,理论传输速度很高且几乎无干扰,但信号覆盖范围极为有限,穿墙能力差。

若要获得较好的穿墙效果,可选择支持 2.4GHz 频段的无线路由器,还可关注路由器的天线数量、增益、是否具备信号放大技术等因素。例如华为 AX3 Pro、TP - LINK 大道 AX3000 等路由器,配备了信号放大器或高性能 FEM 芯片,穿墙能力较为强劲。

网友I(2025-07-10):
星闪信号穿墙能力较好,SLE 模式可多穿一堵墙,抗干扰强

网友J(2025-08-27):
低频无线信号穿墙能力好,如 Sub-1GHz(433MHz、868MHz 等),波长较长,衰减少,适合智能家居等需穿透障碍物的场景。

网友K:
2.4GHz Wi‑Fi 穿墙更好(波长更长、衰减更小);在墙体不多且干扰可控时,5GHz 穿墙后仍可更流畅。
如需更稳覆盖,优先支持 Wi‑Fi 7、多独立 FEM 与 MLO 的路由器,并结合 2.4G/5G 自动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