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全志T536 4核A55 ARM+RISC-V+NPU 17路UART 工业开发板—Linux系统启动卡制作及系统固化

楼主(2025-06-10):
前  言
本指导文档适用开发环境:
Windows开发环境:Windows 7 64bit、Windows 10 64bit
Linux开发环境:Ubuntu20.04.6 64bit
虚拟机:VMware16.2.5
U-Boot:U-Boot-2023.04
Kernel:Linux-5.10.198
LinuxSDK:T536_Tina5.0_AIOT V1.1(Linux)
评估板支持通过Linux系统启动卡和板载eMMC存储设备两种方式启动。本文档主要演示Linux系统启动卡制作,以及将Linux系统固化至eMMC的方法。
使用PhoenixCard工具可将Linux系统固件通过读卡器写入Micro SD卡中,用户可通过工具将Micro SD卡制作成“启动卡”或“量产卡”。“启动卡”一般使用Micro SD卡作为Linux系统启动卡启动系统;“量产卡”一般使用Micro SD卡作为Linux系统固化卡批量固化Linux系统至eMMC。
请将产品资料“4-软件资料\Tools\Windows\”目录下的PhoenixCard_V4.1.9_20190227.zip工具解压至Windows非中文工作目录下。PhoenixCard工具的详细使用方法可参考压缩包中的《PhoenixCard_使用指南》。
评估板简介创龙科技TLT536-EVM是一款基于全志科技T536MX-CEN2/T536MX-CXX四核ARM Cortex-A55 + 玄铁E907 RISC-V异构多核处理器设计的国产工业评估板,ARM Cortex-A55核心主频高达1.6GHz。评估板由核心板和评估底板组成,核心板CPU、ROM、RAM、电源、晶振等所有元器件均采用国产工业级方案,国产化率100%。同时,评估底板大部分元器件亦采用国产工业级方案,国产化率约为99%(按元器件数量占比,数据仅供参考)。核心板经过专业的PCB Layout和高低温测试验证,支持选配屏蔽罩,质量稳定可靠,可满足各种工业应用环境要求。
评估板接口资源丰富,引出13路UART(6路RS485 + 2路RS232 + 4路TTL UART + 1路Debug UART)、4路CAN-FD、4路Ethernet、3路USB2.0、Local Bus等通信接口,同时引出HDMI OUT、LVDS LCD、MIPI LCD、HP OUT/MIC IN等音视频多媒体接口,内置2TOPS NPU、8M@30fps ISP,并支持4K@25fps H.264视频编码。评估板板载WiFi/Bluetooth二合一模块,支持选配4G/5G模块、NVMe固态硬盘、PLP断电保护模块等,并可选配外壳直接应用于工业现场,方便用户快速进行产品方案评估与技术预研。

评估板硬件资源图解1

评估板硬件资源图解2

Linux系统启动卡制作Linux系统启动卡制作将空白Micro SD卡通过读卡器插至PC机USB接口,双击"PhoenixCard.exe"打开系统固化工具。

图 1

工具运行后会自动识别接入到PC端的Micro SD卡,如下图所示。

图 2

点击“恢复卡”,等待格式化完成。

图 3

将产品资料“4-软件资料\Linux\Makesdboot\[版本号]\”目录下的系统镜像拷贝至非中文路径的目录下,版本号请以实际情况为准。在PhoenixCard软件上点击“固件”,选择目标镜像文件,接着选择“启动卡”,最后点击“烧卡”制作Linux系统启动卡。

图 4

Linux系统启动卡制作完成后,状态栏呈现绿色并打印如下信息。

图 5

从Linux系统启动卡启动系统
评估板断电,将Linux系统启动卡插至评估板Micro SD卡槽,使用Type-C线连接评估板的USB TO UART0调试串口至PC机,然后将评估板上电,系统将从Linux系统启动卡启动后自动登录root用户,串口调试终端会打印如下类似启动信息。
备注:
首次启动时,程序将自动进行DDR训练,耗时约16秒。训练完成后,DDR参数保存至存储介质中,后续启动时直接读取,无需重新训练。因此,首次启动时间较长,后续启动时间恢复正常。
DDR训练数据仅支持唯一对应的DDR型号。已完成首次启动的Linux系统启动卡将不支持其他DDR配置的核心板,否则系统将因DDR参数问题无法启动,需重新制作Linux系统启动卡进行测试。
"storage type = sd"表示Micro SD模式启动,"storage type = emmc"表示eMMC模式启动。

图 6

图 7

“量产卡”制作请将空白Micro SD卡通过读卡器插至PC机USB接口,双击"PhoenixCard.exe"打开系统固化工具。

图 8

工具运行后会自动识别接入到PC端的Micro SD卡,如下图所示。

图 9

点击“恢复卡”,等待格式化完成。

图 10

将产品资料“4-软件资料\Linux\Makesdboot\[版本号]\”目录下的系统镜像拷贝至非中文路径的目录下,版本号请以实际情况为准。在PhoenixCard软件上点击“固件”选择目标镜像文件,接着选择“量产卡”,最后点击“烧卡”制作“量产卡”。

图 11

“量产卡”制作完成后,状态栏呈现绿色并打印如下信息。

图 12

固化Linux系统至eMMC通过“量产卡”固化
将“量产卡”插至评估板Micro SD卡槽,评估板上电后将从系统固化卡启动,并自动固化Linux系统至eMMC中。

图 13

当系统固化完成后,评估板将自动掉电,此时核心板LED1、LED2熄灭。请将评估板断电,取出系统固化卡,然后重新上电,评估板将从eMMC启动系统,系统启动后自动登录root用户,串口调试终端会打印如下类似启动信息。
备注:"storage type = sd"表示Micro SD模式启动,"storage type = emmc"表示eMMC模式启动。

图 14

图 15

通过USB固化
请使用Type-C线将评估板USB0 OTG与PC机USB接口连接。
将产品资料“4-软件资料\Tools\Windows\”目录下的PhoenixSuit.zip工具解压至Windows工作目录下,该工具可将Linux系统通过USB接口固化至eMMC。双击"PhoenixSuit.exe"打开系统固化工具。

图 16

图 17

点击“浏览”,选择需要固化的系统镜像。

图 18

按下评估板FEL按键,评估板上电,PhoenixSuit工具出现如下界面,选择"Yes",将板载eMMC进行格式化。

图 19

格式化完成后,工具将自动固化系统镜像文件至eMMC。直至出现如下界面,表示系统固化成功。

图 20

图 21
评估板断电重启,系统将从eMMC启动。

系统启动卡和eMMC分区说明系统分区说明
T536的mmc节点是由注册顺序决定,需先执行如下命令确认Linux系统启动卡和eMMC设备的分区。
Target# dmesg |grep mmc0: //查看mmc0被注册的设备
Target# dmesg |grep mmc1: //查看mmc1被注册的设备

图 22

可看到Linux系统启动卡注册了mmc0节点,eMMC设备注册了mmc1节点。
执行如下命令,查看Linux系统启动卡和eMMC在文件系统的挂载信息,其中mmcblk0表示Linux系统启动卡的分区,mmcblk1表示eMMC设备的分区。
Target# fdisk -l

图 23

将Linux系统固化至Micro SD卡或eMMC后,Micro SD卡或eMMC将会被划分为6个分区,并且在rootfs分区预留一定空间,用于快速测试使用。
为保证文件系统的健壮性,一般不推荐使用rootfs分区做频繁的数据读写。推荐使用用户分区"/dev/mmcblk0p6"或"/dev/mmcblk1p6"做日常数据存储。
从Linux系统启动卡启动,进入评估板文件系统,执行如下命令,可查看Linux系统启动卡各分区的大小。
备注:从Linux系统启动卡启动系统后,userdata分区会自动挂载,格式为EXT4。
Target# df -h

图 24

分区配置说明
我司提供的LinuxSDK开发包已包含系统分区配置文件sys_partition.fex,位于LinuxSDK开发包"device/product/configs/tlt536-evm/buildroot/"目录下。

图 25

sys_partition.fex文件分区配置信息如下图所示。分区以"[partition_start]"为起始标志,后面连续存放各个分区的信息,详情请查看sys_partition.fex文件内容。

图 26 sys_partition.fex

如修改了sys_partition.fex文件,请参考《Linux系统使用手册》文档重新打包生成Linux系统镜像,再重新固化至存储设备即可生效。

网友A:
看这个参数真的不错,不知道这个芯片是否能做个NAS来玩玩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参数真的不错,不知道这个芯片是否能做个NAS来玩玩呢

这边可以关注我们创龙科技微信公众号或者官网,与我们技术人员沟通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