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LE5012B-E1000的低功耗

楼主(2025-06-10):
最近想用这个搞低功耗 不知道有没有相关的资料  求求相关的资料或者寄存器配置

网友A(2025-07-31):
我之前也研究过这个芯片,它默认是持续采样的,低功耗得靠间歇唤醒+主控配合。

网友B:
英飞凌官网文档里提到Standby模式,但寄存器控制有点复杂,得结合SPI命令用。

网友C:
如果MCU支持定时唤醒,可以让TLE5012B空闲时断电或者拉低CS做功耗控制。

网友D:
我记得它内部的VDD供电可以降到3.3V以下一点点,用LDO精细控制能再省点。

网友E:
能不能只在需要读角度时才给TLE上电?这样瞬时供电+读取能量更节省。

网友F:
如果是SPI通信,注意空闲时别让主控反复轮询,不然MCU自己也废电。

网友G:
文档DS有一个Power-Down模式选项,不过英文版写得不详细,要结合AN文件一起看。

网友H:
我用在无刷电机项目里,读取频率降低到10Hz以内功耗能降不少。

网友I:
有个应用笔记是《TLE5012 Functional Modes》,可以搜下里面讲得比datasheet明白。

网友J:
有没有人试过用PWM模式配合低功耗MCU运行?不知比SPI功耗会不会更低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