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PIC16F876A的芯片读出来的程序如何反编译成C语言

楼主(2025-06-10):
一个小控制器,程序可以直接读出来,想研究一下内部的源代码,如何把读出来的文件反编译成C语言?

网友A:
麦子磨成粉好弄,面粉再还原成麦子可就难了,而且还不一定是小麦粉

网友B:
这基本是不可能的

网友C:
可以,有专业人士,不过这种要天价了

网友D:
读出来的数据一般是二进制数据,要反转成用26个字母写出的C语言源代码,难度系数极大;
一般读取程序文件数据,要么就是直接使用。

网友E:
反汇编  一句一句看  我做过

网友F:
搜索一下 反汇编的软件

网友G:
反汇编软件发出来的代码你也未必看得懂,什么高级程序有必有这么搞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反汇编软件发出来的代码你也未必看得懂,什么高级程序有必有这么搞么

主要是有通讯,想知道通讯的内容,尝试过解析通讯内容,只有部分可以解析,大部分解析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