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0一上电,就进入DMA中断,求高人指导

楼主(2025-06-10):
       单片机为GD32E230C8T6, 利用IDLE空闲中断+DMA接收,利用DMA发送完成后产生中断,在中断中将RS485切换方向。但程序一上电,就直接进入到了DMA中断去了,问题一直无法解决。

/************************************************************************************************
**文  件  名:DMA_Channel1_2_IRQHandler
**说      明:DMA发送完成中断服务函数
**作      用:主要用来给RS485切换方向:发送完成后,切换成接收模式
************************************************************************************************/
void DMA_Channel1_2_IRQHandler(void)
{
    if (dma_interrupt_flag_get(Uart0_Info.DMA_CH_TX, DMA_INT_FLAG_FTF))          /*如果DMA发送完成标志置位*/
    {
        while (!usart_flag_get(Uart0_Info.UartNumber, USART_FLAG_TC) );                // 等待USART发送移位寄存器空(确保最后一字节已发出)
        DIR_RX0();                                                                                                    /* 发送完成后,切换RS485为接收模式*/
        dma_interrupt_flag_clear(Uart0_Info.DMA_CH_TX, DMA_INT_FLAG_FTF);       // 清除DMA中断标志
    }
}

2025/6/16    解决办法:
1. 感谢众网友的热心围观与帮助。也感谢ROBOT的乱发一通扩大人气
2. DMA发送完成中断换向这一方案,我一直没有尝试成功,同时也没有相同的方案例程可供参考,所以我放弃了这一方案
3. 换向解决方案:我思考了一下,在DMA开启发送后,查询USART的TC标志位是否置位,置位后,这时切换方向即可,还省去了中断的麻烦,结果传输流畅度非常高
4. 也希望后面有高人继续尝试实现DMA接收不中断,仅DMA发送完成中断这一方案。成功后,请记得@我

xch
串口初始化时不允许使能 : usart_transmit_config(Uart0_Info.UartNumber, USART_TRANSMIT_ENABLE); //使能发送 。允许了发送就会申请DMA 喂它数据

网友A:
我看着代码挺像是 就是发送完成了。人家进入的! 在init函数里面,只配置。等到在要发送的时候再enable DMA

网友B:
接收空闲中断开启情况下,就是一运行就会进入DMA中断把。

网友C:
要不就是芯片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空闲中断开启情况下,就是一运行就会进入DMA中断把。

接受空闲中断指的是UART中断,跟DMA没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不就是芯片挂了

没有挂,不开启DMA发送完成NIVC中断,程序只能原路回传一次数据给串口助手,我猜测进入不了中断,485没切换方向,导致串口助手再发送,单片机无法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着代码挺像是 就是发送完成了。人家进入的! 在init函数里面,只配置。等到在要发送的时候再enable DMA ...

串口助手收不到单片机数据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接收空闲中断开启情况下,就是一运行就会进入DMA中断把。

接收空闲中断只有在串口收着收着突然收不到了才会触发,如果一开始就收不到是不会触发的。

网友D:
你的485切换方向要放到串口发送完成中断里去,而不是放到DMA中断里去。DMA中断里什么东西都不放。

网友D:
看stm32的代码,串口空闲中断、发送完成中断、DMA发送Harf完成中断、接收中断都是在USARTx_IRQHandler()里处理的,和DMA中断没关系。

是我搞错了,HAL库是在DMA发送完成后在DMA中断里操作了串口寄存器继而触发串口中断。

网友E:
1、软件仿真,在main初始化代码位置打个断点后,单步调试,同时打开寄存器查看窗口,看DMA的中断标志寄存器的FTF位是什么时候变成1的。因为标志位缺省值是0,肯定是运行了哪里的代码后标志位变成1了,就进入DMA发送完成中断了,尝试往回分析的方法。
2、与你提的问题倒是无关;
全局标志位Uart0_Comm.Frame_Rec_Flag别忘记加volatile关键字声明一下,否则后面可能会出现偶发性Bug。

@dffzh :根本发不过来,页面审核会删除VX
@dffzh :感觉发不过来,系统直接屏蔽了
@dffzh :@dffzh :太感谢了,苇:smartonly
@dffzh :太感谢了,V:smartonly
@huaimengzi :方便的话,发个V信,我帮你一起看下。
@dffzh :好无奈,网上也找不到相关资料
@dffzh :仍没有找到原因
@huaimengzi :怎么样了?找到原因没?
@huaimengzi :不客气,有进展或者还需要帮忙,直接回复。
好的,我试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F:
中断使能放在所有外设初始化之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着代码挺像是 就是发送完成了。人家进入的! 在init函数里面,只配置。等到在要发送的时候再enable DMA ...

主要是发送完成中断,开启这个出问题

网友G:
GD32E230上电后进入DMA中断可能是因为配置不当。检查DMA初始化代码,确保不触发未预期的中断。

顺序也是按官方例程顺序来的, 不明白到底什么情况

网友H:
问句跑题的话,为什么你要自己控制RS485的R/T脚?E230的UART有RS485驱动使能功能,直接用USART0_RTS/USART0_DE控制就可以啦!

网友I:
接收中断开启后,系统运行时遇到数据传输就会触发DMA中断。

网友J:
中断确实要在外设初始化后开启,确保所有外设都能正确响应。

网友K:
中断使能要等外设都初始化完毕再放,确保外设工作正常。

网友L(2025-07-11):
中断触发DMA传输,确保数据及时处理。

网友M:
先设好外设,再开中断,这样设备才能准确响应指令。

网友N:
设置中断让DMA(直接内存访问)自动传输数据,这样CPU就能及时处理信息了。

网友O:
设置中断后,DMA会自主传输数据,CPU可并行处理,效率提升。

网友P(2025-08-19):
找我啊,任何芯片10分钟就写好产品了,有这么麻烦吗,搞成模板。QQ:184324486,15361844952

网友P:
GD32我现在 准备写模板,以前写过GD32F1模板,模板的意义在于10分钟内写好产品而且是可以量产那种,别问质量了。 ldy216@163.com

网友Q:
利用DMA发送完成后产生中断,在中断中将RS485切换方向

网友R:
GD32E230上电后直接进入DMA中断,可能是DMA配置或时钟设置问题。检查DMA配置是否正确,确保时钟使能无误。

网友S:
GD32E230上电后直接进入DMA中断,可能是DMA初始化设置错误或外部干扰。检查DMA配置和电路连接。

网友T:
GD32E230上电即进DMA中断,可能电源稳定度不足或硬件设计问题,检查电源滤波、电路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