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RTOS创建的定时器回调函数不工作。

楼主(2025-06-10):
在STM32 cubeIDE中用rtos调用定时器函数。
但是,在StartDefaultTask()函数中调用了osTimerStart(),也没有跑到计时器回调函数。确认调用了
/* USER CODE END Header_StartDefaultTask */
void StartDefaultTask(void *argument)
{
/* USER CODE BEGIN 5 */
osDelay(10);
osTimerStart(myTimer01Handle, 20);
osDelay(10);
osTimerStart(myTimer02Handle, 20);
/* Infinite loop */
for(;;)
{
if(osTimerIsRunning(myTimer01Handle) ) {
printf(" Tmr callback01 is running ....\n\r");
}
else {
printf(" Tmr Callback01 is not working... Re-Start Timer....\n\r");
osTimerStart(DGP_Tx_TMRHandle, 20);
}
osDelay(1000);
if(osTimerIsRunning(myTimer02Handle) ) {
printf(" Tmr is Callback02 running ....\n\r");
}
}
/* USER CODE END 5 */

}

网友A:
检查在调用osTimerStart之前,定时器是否已通过osTimerNew创建。

网友B:
如果回调函数中执行了耗时操作,可能导致定时器无法按预期触发。

网友C:
用osTimerIsRunning检查定时器是否已启动。

网友C:
检查RTOS内核初始化和tick配置。

网友D:
在osTimerNew中必须正确注册回调函数。

网友E:
RTOS内核未初始化或未启动,定时器功能将无法工作。

网友F:
如果StartDefaultTask的优先级过低,可能无法及时调度定时器操作。

网友G:
RTOS的tick频率配置是否错误。

网友H:
打印调试信息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