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将LwIP_HTTP_Server_Netconn_RTOS”示例移植到STM32 F429 VET 6

楼主(2025-06-11):
想 要将NUCLEO-F429 ZI的“LwIP_HTTP_Server_Netconn_RTOS”示例移植到sTM32 CubeIDE的STM32 F429 VET 6的新项目中,但当执行“netconn_accept()”函数时,连接不成功。请问该示例是否与STM32 F429 VET 6微控制器(闪存512 Kbytes)兼容?代码迁移有哪些注意事项吗?

网友A(2025-07-31):
我之前从 F429ZI 移到 F429VET6,也遇到 netconn_accept 卡住,最后发现是堆栈不够,把 FreeRTOS 任务栈加大点试试。

网友B:
你确认没用错以太网引脚吧?F429VET6 有的封装用 RMII,有的要改成 MII,CubeMX 配置得对。

网友C:
示例里默认内存配置是给 2MB Flash 的,换到 512KB 的芯片,记得把 lwipopts.h 里的内存池缩一下。

网友D:
看下 LWIP 的线程优先级和网卡初始化顺序,有时候 netconn_accept 不通是因为还没拿到 IP 地址就进去了。

网友E:
F429ZI 和 VET6 的主要差别是 Flash 和 RAM,你注意一下 lwIP 用到的动态内存是不是溢出了。

网友F:
可以先用 ping 测下板子 IP 是否连得上,确认网口基本通信没问题再测试 HTTP。

网友G:
如果你用的是 LAN8720,记得加上 phy reset 逻辑,不然网卡有时候起来不稳定。

网友H:
推荐你用串口打下 netconn_new, netconn_bind, netconn_listen 的返回值,看是不是前面就失败了。

网友I:
CubeMX 导出来的配置有时候默认不给启动网卡任务,记得在 MX_LWIP_Init() 后手动创建 HTTP 任务。

网友J:
我迁移时还改了一下 FreeRTOS heap 类型,从 heap_4 改成 heap_2,更好控内存碎片,你也可以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