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错误No source available for memcpy()

楼主(2025-06-11):
我在读/写闪存访问片内flash时出现错误,(STM32 F030 F4 P6的最后一个闪存页面)。当我读取这个页面时时,出现“No source available for memcpy()“

没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A:
在读写Flash之前,必须先解锁Flash。

网友B:
访问的地址超出Flash范围或未对齐,会导致错误。

网友C:
检查目标地址是否在Flash的有效范围内。

网友D:
Flash操作期间如果发生中断,可能导致操作失败。

网友E:
检查电源稳定性,复位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F:
在Flash操作期间禁用全局中断(__disable_irq()),操作完成后重新启用(__enable_irq())。

网友G:
Flash控制器配置错误可能导致读写失败。

网友H:
电源不稳定或复位信号异常可能导致Flash操作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