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串口接收咋老丢字节?

楼主(2025-06-11):
换了两根USB转串口线都不行,感觉MCU这边好像没反应似的。

网友A:
我之前加了个小延时就稳定多了。

楼主:
会不会是波特率没对上?我以前就栽过一次。

楼主:
缓冲区够不够大?有时候接收太快会丢。

网友B:
DMA试过没?感觉用起来稳一点。

网友C:
是不是主机那边发太快了?

网友D:
HAL库还是自己写的驱动?

网友E:
串口中断里是不是处理太慢了?

网友F:
跑跑串口抓包工具看看,接收端到底收到多少。

网友G:
电平是不是TTL不匹配?

网友H:
GND接好了吗?别小看这个。

网友I:
USB转串口线质量差、供电不足或接线错误可能导致数据丢失。

网友J:
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检查MCU的串口引脚是否有信号输出/输入。

网友K:
串口中断优先级过低或未启用。

网友L:
波特率不匹配?

网友M:
长距离传输或电磁干扰可能导致信号失真。

网友N:
检查代码中是否调用了HAL_UART_Init。

网友O:
在CubeMX中启用DMA,并配置为Circular Mode。

网友P:
缩短串口线长度,或使用屏蔽线。

网友I:
建议在MCU引脚上添加上拉/下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