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中断回调函数一直不进是啥情况?

楼主(2025-06-11):
看着逻辑都没问题,就是中断触发了但回调死活没进去。

网友A:
你用的是哪个系列芯片?

网友B:
NVIC优先级有没有设置对?

网友B:
是不是漏了 HAL_XXX_IT_IRQHandler?

网友C:
中断标志是不是压根就没触发?

网友D:
是不是被别的中断屏蔽了?

网友E:
我踩过坑,是重映射引脚没弄好。

网友F:
启动文件里是不是屏蔽了?

网友G:
加个断点看看有没有进去主中断函数。

网友H:
也可能是寄存器位没写对。

网友I:
检查下是不是跳错了 IRQn。

网友J:
中断未被正确配置或未启用?

网友K:
回调函数未正确实现?

网友L:
中断优先级过低可能被其他高优先级中断阻塞。

网友M:
检查NVIC的中断优先级和使能状态。

网友N:
外设的中断标志位未被置位?

网友O:
回调函数未被HAL库调用?

网友P:
外设未正确初始化中断可能无法触发。

网友Q:
硬件连接错误?

网友R:
未启用全局中断。

网友S:
在主函数中启用全局中断。

网友T:
中断未正确配置

网友U:
中断触发条件

网友V:
EXTI中断不触发

网友:
如果是外部中断,确保外部设备的信号正确连接到了MCU的相应引脚上

网友W:
中断源是否使能

网友X:
在中断处理函数中正确清除中断标志。

网友U:
在初始化时使能了外设的中断。

网友Y:
分配了一个合适的优先级,并且没有被其他更高优先级的中断所屏蔽。

网友Z:
检查硬件连接

网友AA:
及时清除中断标志位

网友AB(2025-07-12):
如果多个中断同时发生,优先级较低的中断可能被高优先级的中断屏蔽,导致无法进入。

网友AC:
中断回调函数无法进入的最常见原因是中断没有被正确使能

网友AD:
检查CubeMX或代码中是否将引脚正确配置为外设功能

网友AE:
检查中断触发条件

网友AF:
在ISR中正确读取和清除中断标志位。

网友AG:
在ISR内设置断点,观察是否被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