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定时器死活进不了中断咋整?

楼主(2025-06-11):
开了中断也NVIC配置了,偏偏就不跑,是不是还有啥地方要开?

网友A:
我后来用 LL 库直接搞,靠谱点。

网友B:
定时器开了没?别光初始化。

网友B:
看下 TIMx->DIER 启了没。

楼主:
NVIC_EnableIRQ 写了没?

网友C:
是不是定时器没启动?

网友D:
HAL_TIM_Base_Start_IT 用了?

网友E:
我有次把预分频写错,根本没进。

网友F:
有用 CubeMX 生成的吗?

网友G:
有用到多个定时器吗?会不会搞混了。

网友H:
新手在官方例程的基础上改

网友I:
看一下中断标志位清没清。

网友J:
代码中是否启用了定时器时钟

网友K:
在GPIO初始化中配置引脚为复用模式。

网友L:
在中断服务函数中清除中断标志位。

网友M:
在中断服务函数中调用HAL_TIM_IRQHandler或手动清除标志位。

网友N:
检查定时器初始化代码。

网友O:
在定时器初始化时启用中断。

网友J:
在中断服务函数中设置断点,观察是否进入中断。如果未进入中断,检查中断标志位是否被置位。

网友P:
中断服务函数未正确实现?中断服务函数需与定时器中断号匹配,并清除中断标志位。

网友Q:
在NVIC中配置中断优先级。

网友R:
未清除中断标志位可能导致中断重复触发或无法再次进入。

网友J:
未启用__enable_irq()中断将无法触发。

网友S:
在主函数中启用全局中断。

网友T:
定时器中断优先级过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