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0] 我SPI主从通信老是读出0xFF

楼主(2025-06-11):
主机发数据没问题,但从机读回来老是满屏0xFF,尴尬。

网友A:
尝试加点延时看看有变化没。

网友B:
看下 NSS 有没有拉低?

网友B:
是不是从机没准备好?

网友C:
时序对不对?SPI 模式选错了也会这样。

楼主:
看主机有没有真正发数据。

网友D:
检查 MOSI/MISO 线是不是接反了。

网友E:
有时候线太长也会串扰出问题。

网友F:
从机芯片 select 没选对?

网友G:
是不是没写 SPI->DR?

网友H:
HAL_SPI_TransmitReceive 用了吗?

网友I:
可能SPI引脚连接错误。

网友J:
主从设备的数据位宽不一致可能导致数据错误。

网友K:
如果从设备没有数据要返回,可能输出高电平。

网友L:
可能未启用上拉/下拉电阻?

网友M:
时钟极性和相位不匹配?

网友N:
如果MISO引脚未连接或悬空,可能读出0xFF。

网友O:
未正确控制NSS引脚?

网友P:
NSS信号的抖动可能导致从设备误判通信开始或结束。

网友Q:
在MISO引脚上添加上拉电阻。

网友I:
SPI的标志位未正确清除可能导致通信异常。

网友R:
检查是否是主从模式配置错误。

网友S:
SCK信号不稳定或频率过高?

网友T:
降低SPI时钟频率。

网友U:
检查主设备的发送代码是否发送了有效的数据。

网友P:
从设备可能未正确初始化。

网友V:
如果时钟速度过快,可能导致从设备无法正确处理数据,尝试降低时钟速度。

网友W:
若主设备未驱动MISO,MISO线会因浮空呈现随机电平

网友X:
观察MISO线在通信过程中是否有变化。若始终为高电平,说明从设备未输出有效数据。

网友Y:
逻辑分析仪捕获

网友Z:
在通信前后正确控制 CS 引脚

网友AA:
使用示波器检查信号波形,确保信号没有失真或受到干扰。

网友AB:
主设备和从设备的SPI时钟速度匹配,且不超过从设备的最大支持速度。

网友AC:
降低时钟频率,排除从设备速率限制。

网友X:
信号线的长度和布线方式可能会引入过多的噪声或干扰,影响信号质量。

网友AD:
SPI通信的波特率通常由主设备的时钟频率和分频器决定。

网友AE:
引脚连接与电平匹配

网友AF:
SPI信号线建议不超过50cm

网友AG:
检查SPI的时钟极性(CPOL)和时钟相位(CPHA)设置

网友AH:
通信结束后拉高。若SS未拉低,从设备不会驱动MISO,导致读0xFF。

网友AI:
这是根本没有通啊。

网友AJ:
检查SPI通信时序和模式设置,确保匹配硬件要求。

网友AK:
SPI总线的MISO线通常需上拉电阻

网友AL:
在发送和接收数据之前,需要适当等待必要的时间,尤其是在配置或切换从设备选择(SS)时。

网友AM:
使用逻辑分析仪或示波器监控SPI信号,检查时钟、数据和片选信号的波形是否正确。

网友AN:
用示波器同时测量SCK和MISO信号,观察数据是否在正确的边沿变化。

网友AO:
若从设备为开漏输出,需外部上拉

网友AP:
按照从设备的数据手册中规定的初始化顺序进行配置,并在某些初始化步骤之间添加适当的延时

网友AQ:
SPI时钟频率在从设备支持的范围内。过高的时钟频率可能导致从设备无法正确响应。

网友AR:
给MISO引脚加个上拉电阻,这样即使没接收到信号,引脚也能保持高电平,稳定电路工作。

网友W:
示波器观察 SCLK 信号是否有输出

网友AS:
主设备设置的SCK频率超过从设备支持的最大频率,导致从设备无法及时响应,MISO线无有效数据输出

网友AT:
检查焊接和连接是否牢固,确保信号线没有松动或接触不良,否则会影响信号传输,导致读取数据错误。

网友AU:
MISO线被上拉电阻拉高

网友AV:
使用逻辑分析仪或示波器检查SPI信号

网友AW:
线长确实可能引起干扰,建议使用屏蔽线或减少布线长度。

网友AX:
MISO线没接或空着,可能会读出全1的值。

网友AY:
主机发数据没问题,但从机读回来老是满屏0xFF,尴尬。没问题的

网友AZ(2025-11-04):
线太长有个时候也会串扰出现问题

网友BA:
给MISO引脚接个上拉电阻可以稳定信号,防止浮空。

网友BB:
时序问题或SPI模式设置错误都可能导致这种问题,需要检查电路配置。

网友BC:
主设备频率分频后确定波特率,用于SPI数据传输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