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想用PWM调亮LED,结果闪得跟灯球似的

楼主(2025-06-11):
调占空比的时候LED老是跳亮跳暗,看着特别不自然。

网友A:
带滤波没?试试加个电容。

网友B:
频率是不是太低了?人眼能看出来。

网友B:
看下是不是用错通道了。

网友C:
是不是 PWM 波形不连续?

网友D:
改占空比的时候刷新没跟上。

楼主:
LED 本身太灵敏也可能。

网友E:
我一般用 10kHz 起步,肉眼看不见闪。

网友F:
你调的是 CCR 还是 ARR?

网友G:
加个示波器看下波形先。

网友H:
电源稳不稳?闪烁也可能是供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