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5] ADC读得有点飘,不知道准不准

楼主(2025-06-11):
dc, ADC, AD
拿个稳压源测的,结果每次都有点上下浮动,有点没底。

网友A:
STM32 的 ADC 本身就有点偏,调一下偏差再用。

网友B:
用了外部参考电压吗?

网友B:
ADC校准了没?

网友C:
电压源稳定不?

网友D:
看看是不是模拟引脚浮空。

网友E:
试下加平均滤波。

楼主:
我一般加 RC 滤波电路稳一点。

网友F:
你是单次还是连续模式?

网友G:
采样时间够不够长?

网友H:
用 Vref 来测一个看看偏差。

网友I:
电源噪声导致的?

网友J:
结合温度传感器和VREFINT进行补偿。

网友K:
用低噪声LDO或者添加滤波电容。

网友L:
VREF+不稳定,ADC读数会随参考电压波动。

网友M:
在软件中多次采样并取平均值,减少随机噪声影响。

网友N:
用外部高精度参考电压。

网友O:
启用过采样功能,并设置合适的过采样率和移位位数。

网友P:
ADC输入引脚到信号源的走线尽可能短且宽。

网友I:
低分辨率或单次转换模式可能导致读数波动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