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进低功耗后唤不醒是为啥?

楼主(2025-06-11):
想做个按钮唤醒,结果MCU睡着了就真不理人了。

网友A:
试试加上 HAL_PWR_EnableWakeUpPin。

网友B:
是不是唤醒源没配对?

网友B:
中断触发方式选对了吗?

网友C:
PWR 时钟开了吗?

网友D:
你是 Stop 还是 Standby?

网友E:
EXTI 配置了吗?

网友F:
试试用 WFI/WFE 看看有没醒。

楼主:
唤醒后是不是程序卡在别处?

网友G:
尝试用 RTC 唤醒试试。

网友H:
我以前被 IO 口没配置成唤醒卡了一天。

网友I:
未正确配置唤醒源?

网友J:
在中断服务程序中清除中断标志位,确保中断可以重复触发。

网友K:
外部电磁干扰可能导致唤醒信号失真或丢失。

网友J:
静电放电可能导致MCU复位或进入异常状态。

网友L:
唤醒源未触发?

网友M:
检查代码中是否正确配置了唤醒源。例如,使用外部中断时需配置GPIO为输入模式,并启用对应的EXTI中断和NVIC。

网友N:
唤醒引脚可能未正确连接,或存在短路、断路等问题。

网友O:
电源电压过低或波动可能导致MCU无法正常进入或退出低功耗模式。

网友I:
可能时钟配置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