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DMA传输数据长度怪怪的

楼主(2025-06-11):
传20字节只到了一半,感觉好像配置没起作用。

网友A:
定时器触发 DMA 没接对可能也会这样。

网友B:
看下是不是 Circular 模式开了?

网友B:
Memory increment 配了吗?

网友C:
DMA 完成中断触发了没?

网友D:
是不是 FIFO 有丢?

网友E:
地址对齐了没?对不齐也会花。

网友F:
HAL_DMA_Start 函数里大小写对吗?

网友G:
用 LL 看看寄存器,别光信 HAL。

楼主:
缓冲区大小要乘数据宽度。

网友H:
DMA 有时也会被高优先级中断打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