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0] I2C老进不了事件中断

楼主(2025-06-11):
看着好像数据发出去了,就是事件中断不响应,有点郁闷。

网友A:
有时候线电阻大也会有问题。

网友B:
主机发没发起起始位?

网友B:
I2C 中断优先级是不是设太低了?

网友C:
是不是 HAL_I2C_EV_IRQHandler 没挂上?

网友D:
你的中断到底用的是事件还是错误?

网友E:
你用的是中断还是DMA?

网友F:
地址匹配了吗?器件地址错了也进不了。

网友G:
检查一下总线是不是挂了?

网友H:
拔掉设备用示波器看一下波形。

楼主:
STM 的 I2C 很挑线,线要短。

网友I:
先用示波器测量一下波形看对不对

网友J:
肯定是配置的问题。
HAL库实现需要每次都执行对应的API,即执行完一次API后,HAL库会把对应的中断关闭

网友K:
检查在初始化代码中是否正确使能了I2C事件中断。

网友L:
重新初始化I2C。

网友M:
建议查看STM32U0的参考手册。

网友N:
中断使能配置问题吧可能。。

网友N:
可能是中断服务函数未正确实现。

网友O:
中断标志未正确清除?如果中断标志未被自动清除,需要在中断服务函数中手动清除。

网友P:
I2C总线发生死锁,可能导致中断无法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