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USB设备识别不稳定,有时候电脑不认

楼主(2025-06-11):
同一个工程,插一次能认,拔了再插就死活识别不了了。

楼主:
有时候要加个上拉电阻才能识别。

网友A:
是不是 USB 线接触不好?

网友A:
描述符配置错了也会不认。

网友B:
插入顺序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C:
电压稳不稳?USB 供电很关键。

网友D:
我用 HAL_PCD 结构配了半天才成功。

网友E:
枚举过程中别打断。

网友F:
USB ID 和 VID/PID 有没冲突?

网友G:
试下换个电脑看看情况。

网友H:
是全速还是高速模式?

网友I:
感觉像是枚举识别的时候不稳定

网友J:
D+/D-线阻抗不匹配?

网友K:
电阻值偏差或线路过长,可能导致信号衰减或反射,影响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