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主流2.4G 遥控器,2.4G芯片一般用哪家的?

楼主(2025-06-11):
有知道的吗?nordic24l01?ti cc2500 ?还是泰凌微,博通?

网友A:
性价比高的肯定是国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性价比高的肯定是国产的

加PA 水面距离500m+ 可以做到吗?

网友A:
有项目,可以详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加PA 水面距离500m+ 可以做到吗?

加PA,和LNA500m妥妥应该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PA,和LNA500m妥妥应该没问题的

大佬,哪家的芯片,有推荐吗?

网友C:
500m,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