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34-160V低温下电源子在36V有很大的开关纹波

楼主(2025-06-11):
#21ic问答#
buck+boost拓扑,控制芯片用的LM5041B,输入34-160,输出24V/10A
测了几个模块,低温下都是在36-38V左右有很大的开关纹波(100mv),其他电压下均只有几十mv,没明白其中原因,大伙有什么见解吗

网友A:
低温有多低?有没有电路图\实物照片?你觉得可能会有哪些因素影响纹波?

网友B:
最好看下电路图,或者示意图,这样大家可以照着电路图看看问题在哪里

网友C:
可能低温下滤波电容值变小了